楼主(2020-02-06):
我有一台默纳克3000+一体机,母线电压5V左右,是哪里坏了?

网友A:
汇川的板子  检查下电容吧  电压检测那里有个小电容也检查下吧

网友B:
电压表测?参数显示?
结果天上地下!

网友C:
发帖者应该把问题说明白:是显示电压为5V,还是实测电压为5V?前者为母线电压检测的问题,后者是主电路的问题。

网友D:
3楼说的有道理!发帖说明故障原因,维修过程,问题卡在那里,大家才能共同探讨!。

楼主:
是母线FA-16=5V

楼主:
端子的+ 和 - 测量有500多伏

楼主:
默纳克3000+一体机的检测母线电压的电路在驱动板的哪个位置?

楼主:
请教请各位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台默纳克3000+一体机,母线电压5V左右,是哪里坏了?测量变频器的端子的 + 和 — 有540V电压,参数显示5V电压,是不是驱动板的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呢?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默纳克3000+一体机,母线电压5V左右,是哪里坏了?测量变频器的端子的 + 和 — 有540V电压,参数显示5V电压,是不是驱动板的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呢?还是其他问题呢?
按照楼主所述,大概率是母线电压检测部分电路故障。
有电路图好查。
我看看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默纳克3000+一体机,母线电压5V左右,是哪里坏了?测量变频器的端子的 + 和 — 有540V电压,参数显示5V电压,是不是驱动板的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呢?还是其他问题呢?
没有电路图。

网友D:
电路板就是非常精确的电路图!顺着电路元件(走向)花出电路图,然后在进行电路分析!这就要锻炼自己动手能力,提高自己水平机会。当然在经济效益与技术水平两者关系上,你要找到平衡。

网友C:
单独找出直流母线电路检测电路,其它的不管,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E(2020-03-12):
丝印100的10欧电阻开路,规格是1206的,有图片可以给你圈出来。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也不看看三楼是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也不看看三楼是谁
是我们的咸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