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标注

楼主(2020-02-07):
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8.86Q, 给第一个D200标注,为什么下面两个D200也是相同标注,怎样分开标注不同文字内容。

网友A:
看图应当是对D200的标注,所以D200都如此显示了;要对指令行进行说明,或可以采用行间标注(不记得具体名称了)。

网友B:
同一个地址标注就只能一样
可以参考楼上方法。

网友C:
可以用声明编辑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D:
这样在需要标注的每行执行注解即可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注释有字数限制,字数多了写不上,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E:
可以用声明。标注是针对地址的,不是针对指令和程序段的。标注程序段意义用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