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7):
关于REGW指令刚刚接触

网友A:
是不是走通讯,PLC、变频器都是信捷的话,在顺序功能块里面有专用指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REGW指令刚刚接触
REGW指令是写单路保持寄存器指令,也就是实现Modbus之06功能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REGW指令刚刚接触
REGW指令第1个参数指定的是从站站号
REGW指令第2个参数指定的是寄存器地址
REGW指令第3个参数指定的是寄存器内容
REGW指令第4个参数指定的是通信端口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REGW指令刚刚接触
REGW指令一般是用上升沿触发,指令正确执行完成后,正确完成标志位会被置位。否则重复执行3次后错误标志位会被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