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7):
公司过年没有停产,有同事上班!
我就过年休息,没有去上班。
今天有同事发图片,说设备器件的不稳定,拆开看发现PCB的风扇的风叶缺少三分之一。问我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没有影响。
(1)就图片看,应该是早就缺少了,运行了过就说明之前在缺少的情况下,是OK的。
(2)我看过其他更加复杂的PCB,设计没有风扇,也没有异常!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只要那风扇没散架就可以,一个100A的调功器也是这样,经常还是满载,还没出现过热故障,不过有时间还是换新好,看着不舒服

网友B:
1、运行时肯定噪声会比以前大;
2、散热效果肯定不如以前;
所以有条件还是换了吧,目前先将就着用;

网友C:
看这个风扇肯定不平衡了,那个震动肯定不小——震动对PCB的安全运行是一个极大的隐患:不平衡高速运转的风扇会产生震动导致固定螺钉松动甚至引起PCB断裂!!

网友D:
风叶缺损运转不平衡用不了多久就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那风扇没散架就可以,一个100A的调功器也是这样,经常还是满载,还没出现过热故障,不过有时间还是换新好,看着不舒服
正式上班后就会检查确认异常原因。如果异常处理好后,正常了会更换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运行时肯定噪声会比以前大;
2、散热效果肯定不如以前;
所以有条件还是换了吧,目前先将就着用;
1.在工作中听不出噪声大,环境本来噪声就大。
2.正式上班后换个正常的风扇确认异常德原因是不是风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风扇肯定不平衡了,那个震动肯定不小——震动对PCB的安全运行是一个极大的隐患:不平衡高速运转的风扇会产生震动导致固定螺钉松动甚至引起PCB断裂!!
风扇不是贴好在PCB上的,PCB上有支撑,风扇离PCB又10毫米。当然这样的风扇会引起振动,振动肯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叶缺损运转不平衡用不了多久就坏的。
风扇坏换一个就行,由于人手问题,告诉兄弟们先换一个新的备件,上班再确认是否输出不稳定是否和风扇有关。

网友E:
要说没有肯定是假的
这个还要看设计量和现场环境温度。
不过还是早点换吧,本来这个风扇也不贵!

网友F:
还能将就用!

网友G:
应该尽快更换了,风扇肯定不平衡,振动加大,散热效果肯定有影响,到夏天就更不行……

网友H:
动平衡不好了,噪音大了,震动厉害了。

楼主:
今天上班后换了个正常的风扇,输出一样不稳定。
检查发现是里面连接电阻的线松,接好后输出就稳定了。
过年值班人少就当时没处理。

网友I:
应该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