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7):
win10电脑和昆仑通态用网线和usb都不能通讯,昆仑通态的屏ip地址和电脑ip地址在同一网段内,为啥不能通讯
什么原因,求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屏上的设置,电脑软件是不是有限制。至于usb可能跟电脑驱动有关。弄个驱动精灵看看。

网友B:
在电脑运行一个IP地址的物理网络通断检测命令,以便确认物理网线是否已经能够导通到对象设备了。

网友C:
不知道你具体的操作,应该在通讯设置里选好什么方式连接,然后测试一下。通常讲usb方式还没看到通讯不上的,你usb线是方口的那种吗?

网友D:
。。。。。楼主先回答 :你屏的 IP 地址是不是在那个下载页面设置的 ?
                   或者这样问;你屏的 IP 地址在哪里设置的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忘记了有一个路由器,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