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冒烟了

楼主(2020-02-08):
(无正文)

楼主:
一进配电室,有股烧焦的味道。发现电容补偿柜冒烟了。

网友A:
油寖电容,电容内部的问题,维护挺好,这种电容实际上非常耐用。损坏的原因有可能跟谐波有关系。控制器工作不正常。也会造成电容损坏,频繁投切。这种电容二次投入间隔应该在五分钟以上。

网友B:
查到的故障部位是哪里,从底部的图片看,电容的问题?

网友C:
电容好像都烧穿了,只能换了。。还有电抗器看着也有发黑的地方也检查一下。。顺着清理一下灰尘。。

网友D:
电容直接换新,不用考虑,这个如果巡检不及时会引起火灾

网友E:
目测这电容有点年头了吧,8年以上?

网友F:
应该之前就有鼓包了吧

网友G:
如果频换的使用,那么寿命就到了!
温度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谐波。

网友H:
自愈式电容在使用过程中要经常检查运行情况,还就要打扫灰尘,看了下照片,电容上灰尘不少,这样会导致故障的发生....

网友I:
要更换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愈式电容在使用过程中要经常检查运行情况,还就要打扫灰尘,看了下照片,电容上灰尘不少,这样会导致故障的发生....
确实是。没有人关注。直到冒烟了才发现。

网友J:
还是巡检保养不到位。

网友K:
卫生搞一下,把所有的电容都检测一遍吧,应该不止这一块有问题。

网友L:
这种老式的电容补偿方式,就是要定期维护,做卫生。年轻时,我也跟着维护过的。打扫卫生之前,先给电容器放电,啪啪的,那时觉得特新鲜。特好奇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