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8):
台达变频器和smart200plc进行modbus通讯,plc不能显示变频器输出电流,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上次是读电压问题,这次是读电流问题!
先看看通信是否成功?!
变频器是否带电机了?

楼主:
谢谢你,真忽略了负载,犯了这么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