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移动指令

楼主(2020-02-08):
请问各位师傅
5输到QB0里面2进制 为什么只有Q0.0  Q0.2为ON  Q0.1不为ON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
5输到QB0里面2进制 为什么只有Q0.0  Q0.2为ON  Q0.1不为ON吗

5的二进制101,要Q0.0、Q0.1,Q0.2为ON你要送7

Have Fun

网友B:
因为10#5=2#0101     因为0101 分别对应q0.3   q0.2   q0.1   q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