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8):
这段步进电机绝对位置控制程序 x2是急停按钮 我想改善成
1,急停后必须原点复位才能重运行   2,绝对位置移动时按另一个绝对位置无效 必须电机停止后才能按另一个位置移动。
求大神指点如何改 谢谢

网友A:
帮顶贴,不懂前来学习。。。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完全新手啊?
原点归完置位m10,
然后急停就会rst m10.
其他所有驱动条件都串联m10.
能理解么?

楼主(2020-03-16):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完全新手啊?
原点归完置位m10,
然后急停就会rst m10.
其他所有驱动条件都串联m10.
能理解么?
理解不了……能否编程示范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完全新手啊?
原点归完置位m10
然后急停就会rst m10.
其他所有驱动条件都串联m10.
能理解么?
理解不了……能否编程示范下
是不是要用到特殊辅助继电器 m8029和m8940 ?

网友B: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 急停触点复位原点标志,其他动作串联原地标志.
第2个问题, 搜索下m8348,定位指令驱动时,m8348是闭合的, 触点串联m8348就可以避免同时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