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控开关

楼主(2020-02-08):
今天在老家换个灯泡发现个点小问题。先发张照片给大伙看看
一个插座带一个双控等的接线。

楼主:
另一个开关不好打开,我猜测应该也是这样接的
不考虑线的颜色话,其实还有些小技巧的

网友A:
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去拆开另外一个开关,也是这么接的,没问题啊。

网友B:
看着没问题,只要没接错。

网友C:
确实有点技巧,第一次见到这种接法,长见识了。

网友D:
不安全,是禁止使用的接线方法。有可能关了灯,实际上灯泡是连接在火线上,带电。还有就是开关刀片故障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电源短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接法是静止使用的它会发生短路。

网友F:
不太安全,民用应该是不这样接。
这个接法省线吧。

网友G:
这种接法的也有,不过不多,这种接法接线要注意因为开关是接入了220进去的,所以中间孔一定要接去灯的线,不然会短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种操作会短路,愿闻详情,谢谢
接错线不算
我估计这是铺好线,或后期改造,目的要个插座。
因为是自家的,注意拉闸换灯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种操作会短路,愿闻详情,谢谢
接错线不算
我估计这是铺好线,或后期改造,目的要个插座。
因为是自家的,注意拉闸换灯泡

以前做过实验双联开关内部会发生电弧短路,控制白炽灯几率小一点,如果是40W荧光灯就很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 那就放心了,家用灯都不大,再就是自己家用开关还不选质量高的

网友H:
这种接法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I:
双控开关现在好像不多用了,现在一般直接用感应灯多了

网友J:
换灯泡时要注意了,灯虽然不亮了,但螺纹部分有50%的可能带220V电

网友K:
这个火线和零线是不是都进了开关了

网友L:
这种接法一旦接错线,估计会直接短路!!
估计直接跳了总闸,O(∩_∩)O哈哈~

网友L:
不过这种乱用电线的安装工,实在是垃圾!!
居然把专用接地线用来做相线,纯粹就是坑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太安全,民用应该是不这样接。
这个接法省线吧。
其实这正是我想说的,这个就是民用的
当我第一眼看到时很奇怪,首先线的颜色误导我了,然后在一看怎么火线零线都进开关了,而且插座还正常使用
我的猜测农村现在可能有不少在用了,毕竟这样可以省一些线,看这手法应该不少第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安全,是禁止使用的接线方法。有可能关了灯,实际上灯泡是连接在火线上,带电。还有就是开关刀片故障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电源短路。
嗯,就是。
在关灯的状态下换灯泡也有可能是属于带电操作,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接法是静止使用的它会发生短路。
正常情况下不会短路,而且一般家用照明负载也不大。钻个牛角尖,设备出问题时都可能会短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种操作会短路,愿闻详情,谢谢
接错线不算
我估计这是铺好线,或后期改造,目的要个插座。
因为是自家的,注意拉闸换灯泡
问了下,找外面人包工,估计是为了省电线吧,而且后面电路有问题找他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看4楼、5楼很清楚了

楼主:
骂人可不好,农村接线没那么多讲究。很多时候都是好用、省钱就是好

网友M:
回复 网友B:
这个火线不对吧

网友N:
不讨论线色。这种接法不省线,费脑子,不安全,一旦接错有短路的可能。忘记了零线不进开关的安规。

网友O:
回复 网友B:
用我这种方式,维修的时候螺纹可以不带电,安全系数高。

网友P:
回复 网友O:
这种的断零也不好,应该零火对倒一下。断火。

网友B:
回复 网友O:
你图上零线火线标注换一下,平时我也是按你这样接的,只是按楼主图片上的接法,原理上是行得通的,图也是按他的接法画的,图总比描述清楚、明白吧。

网友Q:
第一次见这种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业主就穿了三根线

网友R:
以前的教科书上就有这种双控开关的接法,不过不提倡这样 用。

网友S:
这种接法不安全,任意造成事故,虽然理论上可以。

网友T:
啥时候的帖子,为什么偏要双控 有意义吗?不安全 经常听说过这类情况,从不参与研究,不是论坛需要讨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双控为啥没意义,在家里比如卧室装个双控不好么
装一个是在哪里装呢,是为了进门方便装在门口,晚上起床难道要瞎摸到门口。还是要装在床头,然后晚上进屋,需要瞎摸到床头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双控为啥没意义,在家里比如卧室装个双控不好么
装一个是在哪里装呢,是为了进门方便装在门口,晚上起床难道要瞎摸到门口。还是要装在床头,然后晚上进屋,需要瞎摸到床头
容易给后人留下罗乱,并没啥危险,更换灯泡灯头或维修前彻底断电,验电就行。还应该按常规安装,如果是为夜间模式,做个小夜灯晚间不用闭,一年用不了一度电,建议你做一下,很有成就感,我目前用了好几个。拼多多,五毛钱一只。

网友T:
四楼图方案太危险不能用,28楼方案 控制零线可以,不过两方案都不建议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T:
一般情况下,双控开关就是28楼的接法,只是28楼L N画反了。
4楼主的情况在配插座的情况下可以省一根线

网友T:
回复 楼主:
不反,如果考虑安全,就按28楼接法 控零 因为这种接线比较麻烦,火线穿来穿去实在不好,不如穿零线,错了也没事。

网友U:
这个是70、80代接法,容易短路,现在都不用这个接法,双控现在都是一个开关一边接火线另一个开关一边接零线。

网友V:
建议单开关控制,再加无线遥控开关实现双控或多控。淘宝无线遥控开关面板

网友W:
我还是用老实接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