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里面报警信号问题

楼主(2020-02-08):
我有多个PLC和WINCC通讯,想有新报警产生的时候,就有个标志符号显示出来,但我不知怎样才能在WINCC里面怎样获得这个新报警信号?因为以前都是在PLC里面处理好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多个PLC和WINCC通讯,想有新报警产生的时候,就有个标志符号显示出来,但我不知怎样才能在WINCC里面怎样获得这个新报警信号?因为以前都是在PLC里面处理好的了

在报警记录中组态,为消息变量连接变量,然后你可以根据报警时消息变量的状态组态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B:
一旦有报警信号,触发一个位,然后这个位控制报警窗口的显示与隐藏即可啊。
如果是HMI的WINCC,有一个报警标志,只要你组态了HMI的报警信息,会自动弹出

楼主:
谢谢大大帮助,电脑装WINCC出了问题,到时重装系统再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