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不定时报错

楼主(2020-02-08):
AB PLC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确定)死机,死机后需要重新上下电,然后重新下载程序后正常。更换电源模块和PLC模块,故障依旧,请问答下哪位大神遇见过?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多长一段时间会死?什么现象?什么PLC型号?尽量多提供一些信息。

网友B:
供电正常不

网友C:
死机后,用编程软件连接读取故障代码看看

网友D:
有干扰的话,也可能会导致plc死机,之前我们客户有台临沂银光的大分切机,就是这个问题,老是死机,体现在屏那里,屏没反应了,断电重启又好了,更换硬件,重新下载程序啥的都不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会在线查看CPU故障代码,如上图所示,您说的编程软件查看故障代码是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是怎么处理干扰问题的,后来故障还处么?

网友E(2020-05-21):
死机的现象是什么PLC CPU模块上面灯是什么闪烁,死机后程序能不能连上

网友F(2020-08-31):
楼上的,人家的故障代码不是在图上了吗?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好多次,都是不规律发生,电话给AB技术,慧乔等,各种方案都试过!!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