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9):
没调任何参数,也没接编码器就带了一个控制面板,上电后显示EER故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找故障原因了,且我是新手,所以求助各位大神这该怎么搞和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你图片反光,看不清后面字,上去小程序也没看到你的型号,建议你对照手册看看

网友B:
是外部故障,调一下参数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弄好了!但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师,这伦茨要怎么设置参数才能拖动普通电机?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懂

网友C:
看变频器操作使用说明书千万不能一翻而过,要一项一项去读懂含义,才能去设置变频器参数,当然了你必须要掌握变频器基本理论,才能安装调试变频器。楼主你不要急,只有变频器接线正确,只有按照说明书步骤去设置参数,你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