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9):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英捷思变频器modbusRTU通讯,通讯状态一直显示7,怎么办???

网友A:
先用第三方工具测试一下变频器,看看通信是否正确?

网友B:
同感,先用485/usb转换器和modbus调试助手之类的小软件连上变频器,把通讯设置参数、变量地址都测试好,再和昆仑通态连。否则,很难搞清楚,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感,先用485/usb转换器和modbus调试助手之类的小软件连上变频器,把通讯设置参数、变量地址都测试好,再和昆仑通态连。否则,很难搞清楚,问题出在哪儿。
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