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0):
新手上路,在处理两台炸机伦茨EVF9322的时候处理好板子故障,不带模块上电测六路驱动情况,静态时下三路电压8.2,上三路电压一直往下降,动态时六路电压都在13.4和13.8。但断电触摸板子驱动部分有发热的情况,用红外线观察也确实如此,所以求助:这种情况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有红外测温仪  难道没有示波器吗  上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  不安装模块也可以运行测量波形的

网友B:
六块驱动光耦正常时微热,用手感觉时微微有一点热量,用示波器测量六路波形就可以判断光耦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