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0):
看到很多地方物资紧缺,随着各大企业复工,测温仪也不够了,不少用上了工业热成像仪,这个用于测量人体问题有没有误差?

网友A:
有误差,来去2度很正常;工业的测温范围一般-50---350度的;早就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误差,来去2度很正常;工业的测温范围一般-50---350度的;早就测试过

这个误差太大了

网友B:
 前段时间看朋友圈用塑料油瓶等各种用品代替口罩的搞笑视频

网友C:
工业的测温范围有几百度;
医用的测温范围只有10度左右;

网友D:
这个我没测试过,但起码测量范围不同吧,测量误差肯定大,误判几率肯定存在。测温枪我是试过,误差都3度了,这样的误差对需要准确判断肯定不达标吧

网友E:
工业用的跟医用的不同的,最起码范围就差太多了。后果就是误差也会加大吧。

网友F:
表皮温度与体温有差别
今天新闻联播,LD测温部位,不明白就out了

网友G:
这个误差蛮大的

网友H:
热成像仪的误差一般应该是能满足测体温的要求,不过人数多估计看有点麻烦费时间。至于一般工业用的测温枪那就不要想了,误差完全满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