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内电路

楼主(2020-02-10):
电压表内部电路部分,大家一块看看它。

网友A:
直流电流表,二极管整流。电阻分压。。以前一直没有拆开过。谢谢分享

网友B:
所有的这种模拟指针表,都是毫安表变通的产物。

网友C:
不理你是要测电压还是测电流,实际上还是测电压

网友D:
通常是用50mA表头再由外围电路分压扩展量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这种模拟指针表,都是毫安表变通的产物。
错了,好一点的高精度模拟量电气表计都是微安表头,用毫安表头的都是粗糙的玩意

网友F:
能够仔细了解一些小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G:
这种电压表虽然老式电压表,但是楼主动手能力画出电路图很值得赞赏!每一个工控行业的人都应该向楼主一样从简单东西探讨走向更复杂电气研究!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是,我用这种表还是20年以前了,那时拆过毫安表改装电压表。机械的模拟表,本来就是监控趋势的,如果定量监控,都用数字的。指针的就是一个看变化的区间和过程。用途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