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求救,如何改成图一样式

楼主(2020-02-10):
这是图一:我之前的样子
这是图二:我现在打开两个文档就相当于两个文件,用起来很不方便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改回第一张照片那种啊

网友A:
参考这个方法,很简单---CAD多个图纸在同一窗口中打开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a00d56c26a1aae99eebcf2e.html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搞了几个月没搞好,十分感谢~~

网友B:
我一般就是复制,粘贴。您的内容我好像没理解,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一个项目可以显示多个文件,切换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一个项目可以显示多个文件,切换起来比较方便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把几个CAD文件的内容粘贴到一个CAD文件中。有时我把一年接触到的电子版CAD图都复制粘贴到一个文件中,审阅非常方便,

网友C:
是不是想把左侧的工具栏挪到上面去?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