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式光电开关在户外工作如何防雾或者其他外界环境干扰?

楼主(2020-02-10):
针对在户外露天环境下工作的对射式光电开关,有哪些措施可以有效避免因雾气或者其他外界因素导致光电开关接收不到信号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提点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招,没听军事专家都说了,严重雾霾可以使激光制导找不着北,何况这普通的光电开关
用超声波

网友B:
短距离的可以考虑做罩子
远了的还真没什么好的法子!

网友C:
考虑一下激光或超声波类型

网友D:
物理光源的传感器,肯定要考虑环境干涉的防护的呀,这不跟马达必须防水一个道理么?如果是非常恶劣的环境,那就是工程师选型失败,必须重新选型传感器类型以应对恶劣的环境。

网友E:
所有的选型必须满足现场的需求,不然就是方案失败

网友F:
如果发射和接收中间是空气,对于雾霾或粉尘浓度超过一定,就会使光源产生折射,影响其接收可靠性。这个似乎没治。而磁性的霍尔开关反倒不受此影响。但测试距离有限。

网友G:
激光相对会好一些;

网友H:
激光的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做的有罩子(见图),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被外界因素干扰,比如小鸟飞进去罩子里面,雾霾太大等,你对罩子的形状或者结构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做的有罩子(见图),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被外界因素干扰,比如小鸟飞进去罩子里面,雾霾太大等,你对罩子的形状或者结构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B:
罩子密封对射面采用透明玻璃考虑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考虑过,但是如果下雨,玻璃上有水或者尘土沾在上面,变成了泥垢,不能及时清理的话,也担心会造成影响。另外使用地在河南郑州这边,冬天的时候,也担心玻璃上结霜会造成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谢谢!激光光源的对射式光电开关和红外光源的对射式光电开关有什么区别? 只是光源上的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激光光源的对射式光电开关和红外光源的对射式光电开关有什么区别?  只是光源上的区别吗?

网友I:
建议采用组合式,每一种传感器都有优缺点,组合能避免误检测

网友I:
现在有雷达的,超声波的还有激光(雾霾不好)

网友F(2020-03-24):
楼主这是监控的摄像头?不是光电接收类的传感器?

楼主(2020-07-31):
回复 网友F:
这是对射式光电开关,只是外部加了防护罩,

网友F:
哦。那还有问题吗?不应该误动作了吧?

网友J(2021-09-27):
回复 楼主:
我们的超级光电背景抑制,直接对照中午太阳不会有误动作,仍然照常工作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我们的超级光电背景抑制,直接对照中午太阳不会有误动作,仍然照常工作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们的超级光电背景抑制,直接对照中午太阳不会有误动作,仍然照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