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0):
硬件结构:一个加热棒插水杯里面,一个温度探头也放里面,物理位置保持不动。

PLC通过485读取温控器的PV值,通过PIDAT指令输出D值,TPO指令计算占空比输出一个点驱动继电器控制加热(不要考虑寿命啥的,纯玩)

现在有个问题,我不启动AT(PIDAT_C9.15),有输出,PV值也接近SV值。

但是我启动AT后,PIDAT_D输出就是0了,我看例程说,PV值要在SV附近来回震荡几次就完成了,

但是,没输出,这个怎么完成震荡啊

图来了:
PLC程序图:程序+PIDAT设定。

HMI实时曲线图:(未开启AT)

可以看到PV值超过SV后,输出IO接通时间明显短了。

HMI曲线图:开启AT后:
PIDAT_D直接是0了,不输出了,怎么完成震荡呢?

最后做了一个功能块,需要的自取; 我是继电器控制,周期T设置的5,第一次使用请把PID值初始化(功能块也可以自己改)

PV SV是浮点,我是通讯读取的只能精确到小数点一位,

网友A:
。。。。。我原来玩的是1200 PID加温,工艺组态,比楼主简单。
       话说,欧姆龙就没有工艺对象,或者向导什么的?非得这样玩吗?

       不过最近闷在家,怎么玩都可以理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玩的是1200 PID加温,工艺组态,比楼主简单。
       话说,欧姆龙就没有工艺对象,或者向导什么的?非得这样玩吗?

       不过最近闷在家,怎么玩都可以理解 。

没有吧,CJ2H-65EIP的CPU,没事玩玩吧,正好硬件都拼一起了,顺便玩玩

网友B:
看到PV>SV当然PIDat没输出啦,最初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开at自动整定的时候,pv值低很多都没有输出。。

网友B:
说明AT没执行

H0.01改用上沿触发
D109.15 永远为0  D109.15=1是PIDAT执行要件
加个SETB D109 #8000

数制是否正确,指令要求是bin 包括SV/P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程序是方便修改参数这样写的,我直接赋值给D208的,程序贴图所以为0,最上面一行程序是AT开,AT强制关闭。

刚我打开PLC,SV 设置40.0度。PV反馈是15度,直接开AT,PIDAT_D直接满输出了。。。我测试看看输出会不会根据PV值变化。

补充下,冷态开机开AT持续加热,到了PV=SV的时候断开加热了。 补图:

楼主:
加热来来回回好几次了,AT还没有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程序是方便修改参数这样写的,我直接赋值给D208的,程序贴图所以为0,最上面一行程序是AT开,AT强制关闭。

刚我打开PLC,SV 设置40.0度。PV反馈是15度,直接开AT,PIDAT_D直接满输出了。。。我测试看看输出会不会根据PV值变化。

补充下,冷态开机开AT持续加热,到了PV=SV的时候断开加热了。 补图:

这不是有输出吗,前边咋说没输出

开篇说的可能与程序设计的操作模式有关
用屏改D208决定是否进行PIDAT? 及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即AT没自动结束,人为强制结束(D208.15=0),这时正好是PV>SV,程序中又没有PID(?),输出当然就没有了。
在一个,PIDAT整定完了,自己将D109.15反转为off,程序又不允许,咋办再接着AT吧表情没完没了

你这样试试
屏幕设计一个AT按键(自整定按键,用交替模式按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我是在PV和SV接近的时候开的AT,PV还没降下来所以没输出。

今天一开机我就打开AT,就如楼上所示了。
目前等AT完成吧。看看PID值会不会变化~

感谢帮助!

楼主:
准备出门了,我就看看这个AT能不能完成了。

出去买菜风险好大的样子。。。哎

网友B:
针对你原屏程序修改
W0.00 W0.01应该使用瞬动按键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修改H0.01属性它就会没完没了,直到W0.01=1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修改程序,AT完成。非常感谢!

自动运行了一会儿,PV SV曲线非常贴近。表示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C(2020-04-10):
楼主好!最后到底是咋回事引起的哩?能否把程序发上来学习一下!拜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楼有功能块,

从上看下来就是我的经历,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2020-06-16):
楼主,能问个问题么?欧姆龙可以用什么指令把串口通讯得到的数据(3915FC40)转换成浮点数呢?新手试了很多指令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问个问题么?欧姆龙可以用什么指令把串口通讯得到的数据(3915FC40)转换成浮点数呢?新手试了很多指令了还是不行

S超过范围了吧。

你这16# 3915FC40(计算器转换十进制是:957742144) 是什么内容呢?字符串?温度?压力?还是一串数字?想转换成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codesys模拟测试倒是OK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传回来的数据已经是一个浮点数了

网友E(2020-09-08):
楼主应该总结下。

网友F(2020-11-13):
楼主,您好:
1.附件:PIDAT加热控制.rar中文件CXF用什么打开呀,我试了CX软件打不开。
2.另能否把你上述的程序发我一份学习下,谢谢楼主。我邮箱myforyou@126.com.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功能块,CP1L CP1H CP2J 2M之类的添加即可.

网友G(2021-03-18):
你这个CXF格式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H(2021-11-02):
引用 楼主:
打开at自动整定的时候,pv值低很多都没有输出。。
老师你好,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打开at自动整定的时候,pv值低很多都没有输出。。
老师你好,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怎么解决的呢

从楼上看到楼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还有,功能块,你要添加才打得开,不是程序,我这个是CJ的,CP1L 1H可能不行。

网友I(2021-12-12):
请问楼主,曲线是用的什么功能实现的,最近也在研究欧姆龙CJ2M的pidat指令,没有西门子好用,相关资料太少,感谢感谢这个好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力控

网友I:
谢谢,我现在用PIDAT出现问题,没有任何输出,是否哪里设定错了,c+6如何设定,我这个设定为0,是否有影响?图中我又试了pid指令,输出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