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失败

楼主(2020-02-10):
最近研究台达PLC通讯程序,变频器是沃森VSI9000的,参数设置8 E 1 9600 RTU模式,现在的情况是我想只传送一个运转指令,变频器参数已设定好,但是点动X0后没一点反应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modbus指令modrd和modrw?这样多简单,我们也做过一个台达plc和6台沃森VD500的通信,也做过和VD300的,都没问题啊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这么古老落后的变频器?现在变频器不带modbus RTU 还好意思出来卖?这种变频器我12年的时候用过,后来基本不用沃森的东西了,带一个电机调调速还行,多电机同步就完了,没法搞,再说变频器带个modbus RTU多方便,很多国产plc也带modbus RTU ,很简单的通讯,就算是某宝上卖的也比这个先进啊

网友B:
可以用串口助手调试OK后,在调试程序。这样不易出错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modbus指令modrd和modrw?这样多简单,我们也做过一个台达plc和6台沃森VD500的通信,也做过和VD300的,都没问题啊
这个指令好像不能用在这里,他这个格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试过了,也不行
按3楼方法先用串口助手调试调试好,话说这个协议有点搞不懂,说明书上说是modbus协议但又不提供地址。

楼主:
弄好了各位,原来是通讯接口的问题,8针网线口,可能是年数长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对,后面两位就是校验码,后面的00 00加上也可以。这个通讯协议很另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试过了,也不行

按3楼方法先用串口助手调试调试好,话说这个协议有点搞不懂,说明书上说是modbus协议但又不提供地址。
说明书没看到有说明是Modbus协议啊?这个协议不是Modbus RTU协议。

网友D:
楼主,建议你把说明书共享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D:
通信协议搞清楚的情况下,先用串口调试工具等第三方工具测试一下变频器,而后再做PLC程序。

网友D:
网上大致看了一下这个通信协议,楼主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条读命令,看看通信是否OK

网友D:
楼主,可以先测试一下读输出电压命令:
01 01 00 02 D1 D9 00 00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这个命令,看看有没有返回,返回是什么
前提是变频器通信参数和串口调试助手通信参数一致,且变频器站号为1
再不行可以尝试把后面的00 00取掉再次发送测试一下
如下是说明书上读输出电压的格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01 05 00 00 11 D9这6个字节的CRC校验码貌似就是00 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www.docin.com/p-1113439901.html

它有ASCII和RTU两种协议,手册前面虽然表明是Modbus协议,但是RTU协议肯定不是Modbus RTU协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试过了,也不行

按3楼方法先用串口助手调试调试好,话说这个协议有点搞不懂,说明书上说是modbus协议但又不提供地址。
这个协议的特点是前6个字节中的索引数据区动态调整,使得发送命令最终CRC校验都为00 00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试过了,也不行

按3楼方法先用串口助手调试调试好,话说这个协议有点搞不懂,说明书上说是modbus协议但又不提供地址。
这个协议的特点是前6个字节中的索引数据区动态调整,使得发送命令最终CRC校验都为00 00
好像是这样的

验证了一下,确实如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发6个数试试,11和D9应该就是校验码了,所以不要再加 00 00
试过了,也不行

按3楼方法先用串口助手调试调试好,话说这个协议有点搞不懂,说明书上说是modbus协议但又不提供地址。
这个协议的特点是前6个字节中的索引数据区动态调整,使得发送命令最终CRC校验都为00 00
好像是这样的

验证了一下,确实如此
嗯嗯嗯!你这个工具挺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他这个太老了,不支持modbus RTU 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