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20V/AC220V的UPS?

楼主(2020-02-11):
输入DC220输出AC220的UPS,这个要求太奇葩了,一个所谓的设计院博士奇葩的设计,我厂家压根就没找到,你们有谁接触过?

网友A:
很正常  要是我理解对了,还很容易,是不是有电池组,双电源,就可以了。描述的不详细。卜

网友B:
笔误?是否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A:
设计描述本身就有问题,有可能就是一台3千伏安UPS不间断电源,或者是两台一样的,

网友C:
关键是看看他的设计电路原理图是怎样进行供电,失电切换的。

网友D:
应该是AC220V,没必要380吧

网友E:
在万能宝上搜到确有这样的ups,只是不是要求品牌。多花点钱直接找艾默生定制一个。或者去艾默生的英文官网看看。

网友F:
泵站用的UPS,应该是笔误,不大可能有特殊要求。

网友D:
还确实有这种
http://news.cecb2b.com/info/20130313/504250.shtml

http://www.cps800.com/news/395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描述本身就有问题,有可能就是一台3千伏安UPS不间断电源,或者是两台一样的,
只能理解为两台UPS,一台输入AC380,一台输入AC220,切换不是问题,主要是没有DC220/AC220的

网友G:
3KVA这么小容量还要求输入DC220,什么概念?艾默生给你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误?是否有这个可能性。
特意问过这个设计博士,功能确实要求这样,跟他们说了这几个厂家没有直流输入的UPS

楼主:
引用 网友G:
3KVA这么小容量还要求输入DC220,什么概念?艾默生给你定做?
AC380的输入打底功率也都是10KVA,哎,奇葩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AC220V,没必要380吧
搞不懂,设计已经确认了,下次开会看他们怎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泵站用的UPS,应该是笔误,不大可能有特殊要求。
这年头这些设计的都是走高大上,不管有没有实际用途,搞完了还去参加各种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看看他的设计电路原理图是怎样进行供电,失电切换的。
切换在UPS输出后,现在主要是这个功能的UPS搞不到合适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AC220V,没必要380吧
我也觉得是啊,这么小的功率,不知道是否跟前端电源有关系,问对方设计,答复就要按照要求来...

网友H:
呵呵,能提这参数就肯定有。

网友I:
第一感觉是笔误AV380/AC220,跟设计院确认下呢;现在有些设计院的xx师不能完全认同哇;上次有个项目做设计交底至少搞出20+问题点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入DC220输出AC220的UPS,这个要求太奇葩了,一个所谓的设计院博士奇葩的设计,我厂家压根就没找到,你们有谁接触过?

这没什么奇葩的,正常.
如果你工厂有的电源就是380Vac和220VDC,你就会这样要求的.
这没什么难办的,说了可以切换.有的甚至不能切换要一直在线的.
你去找厂家,问220VDC能不能用在220VAC的,因为实际220VAC的也是整流了的.
至于380就更好办了,要不就有这样的ups,要不就是加前置变压器,380Vac/220Vac.

网友J:
6楼8楼有建议了.
220Vac可以用380Vac变.
确实有些直流是直接电池(电池柜外置有不同电压的),但要问清楚新购ups是不是可以省电池而直接用220VDC做电池.

网友K:
楼上的没见过,这是ups最基本功能,一路交流市电,一路220直流电就是电池组,平常用市电,无市电用电池的电

网友L:
做UPS很多年,没理解错的话是输入380VAC,直流电压220VDC,输出220VAC,双路输入。这种APC、艾默生,施耐德是10KVA以上有的!3KVA肯定大厂肯定没有!你如果需要,可以选择一些小厂定制,但是会带来的问题就是售后,因为这种定制机坏了维修很麻烦!建议可以选择10KVA以上机型,施耐德,艾默生(现在叫纬帝)都有货的!

网友M:
从楼主给出图片的资料中看,这台UPS应该属于在线式UPS。

DC220V是电池组,长期向UPS供电,AC380V是向DC220V电池组充电的,UPS输出的AC220V是向设备(负载)供电。

这种供电方式是在供电要求非常可靠的场所,当年我在铁路电务部门的电话所总机室配电房见到过,几十个汽车蓄电池组成DC220V电源,市电AC380V+12.5kW发电机组构成双电源给电池组充电。

也曾经在南方电网公司的某变电站施工中,看到过UPS室内的直流电池组(听说也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UPS很多年,没理解错的话是输入380VAC,直流电压220VDC,输出220VAC,双路输入。这种APC、艾默生,施耐德是10KVA以上有的!3KVA肯定大厂肯定没有!你如果需要,可以选择一些小厂定制,但是会带来的问题就是售后,因为这种定制机坏了维修很麻烦!建议可以选择10KVA以上机型,施耐德,艾默生(现在叫纬帝)都有货的!
就怕你说的要定制,对方要求是两台UPS,而不是说的380V输入和220Dc电池组的问题,因为项目备有专用的直流电源系统,这里说的要求是单独针对自动化系统的机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从楼主给出图片的资料中看,这台UPS应该属于在线式UPS。

DC220V是电池组,长期向UPS供电,AC380V是向DC220V电池组充电的,UPS输出的AC220V是向设备(负载)供电。

这种供电方式是在供电要求非常可靠的场所,当年我在铁路电务部门的电话所总机室配电房见到过,几十个汽车蓄电池组成DC220V电源,市电AC380V+12.5kW发电机组构成双电源给电池组充电。

也曾经在南方电网公司的某变电站施工中,看到过UPS室内的直流电池组(听说也是220V的)。
可对方明确指出了是两台UPS,我只能考虑考虑两台分别对应220直流和380交流输入,而是380输入和220电池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6楼8楼有建议了.
220Vac可以用380Vac变.
确实有些直流是直接电池(电池柜外置有不同电压的),但要问清楚新购ups是不是可以省电池而直接用220VDC做电池.
变压器确实可以,2000左右的额外开支而已。

网友N:
我们酒店用的就是,AC380/DC220输入,AC220输出,艾默生的,不过功率大,30KVA,直流是蓄电池组作为后备。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对方明确指出了是两台UPS,我只能考虑考虑两台分别对应220直流和380交流输入,而是380输入和220电池备用。

可能你们的设备属于不允许停电,要求供电非常可靠的那种,所以需要两台UPS作一用一备,随时相互转换,保证供电的可靠。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对方明确指出了是两台UPS,我只能考虑考虑两台分别对应220直流和380交流输入,而是380输入和220电池备用。

可能你们的设备属于不允许停电,要求供电非常可靠的那种,所以需要两台UPS作一用一备,随时相互转换,保证供电的可靠。

ups不可能一备一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J:
ups不可能一备一用.

愿闻其缘由。

难道UPS真的非常可靠的吗?特别是这些小容量的UPS。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J:
ups不可能一备一用.

愿闻其缘由。

难道UPS真的非常可靠的吗?特别是这些小容量的UPS。
UPS一般不是用来备的吗?一般不再做备用了.因为备用就没意义了.比如停了再切备用也不行的.因为切换不如ups在线.如果是并联备用,也是比较难的,并网同步.

网友O: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人家要求UPS输入双路供电(一交流一直流)。

不就是2台不小于3KVA的UPS采用两路供电嘛!
主要就是稳定不间断供电。这个很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人家要求UPS输入双路供电(一交流一直流)。

不就是2台不小于3KVA的UPS采用两路供电嘛!
主要就是稳定不间断供电。这个很好实现的!
你有没有推荐的合适厂家给我看看,我是真没找到。

网友M:
引用 网友J:
UPS一般不是用来备的吗?一般不再做备用了.因为备用就没意义了.比如停了再切备用也不行的.因为切换不如ups在线.如果是并联备用,也是比较难的,并网同步.

根据楼主提供的资料(图片),使用两台相同的UPS,除非他的设备有两套,分开同时使用,否则就是两台同时接入使用,处于在线一用一备,以提高供电的可靠性,这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不在现场,无法确认,所以不得而知。

至于“如果是并联备用,也是比较难的,并网同步”,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的输出是单相AC220V的,不应存在“并网同步”的问题(同一电源输入),除非两台UPS不同一个厂家、不同一个规格型号。

网友P:
3KW,双机也就是6KW,功率还不能算双机累加,因为你另一台是热备,平时只有一台驱动负载。
3KW的UPS是啥概念?能带啥呢?5台电脑,顶多8台,再带一点网络设备,比如路由器,交换机,光电模块(光纤线路),如果有高清网络闭路监控的系统的话,一部机16个摄像头,5台电脑外加3台监控主机和48个摄像头,UPS的负载率接近100%了,搞不好会经常报警过流呢。

所以,你只能尽量忽悠设计人员修改选型参数,10KW起步吧。

网友O: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容量太小,自己买材料配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P:
3KW,双机也就是6KW,功率还不能算双机累加,因为你另一台是热备,平时只有一台驱动负载。
3KW的UPS是啥概念?能带啥呢?5台电脑,顶多8台,再带一点网络设备,比如路由器,交换机,光电模块(光纤线路),如果有高清网络闭路监控的系统的话,一部机16个摄像头,5台电脑外加3台监控主机和48个摄像头,UPS的负载率接近100%了,搞不好会经常报警过流呢。

所以,你只能尽量忽悠设计人员修改选型参数,10KW起步吧。

人家说明了就是上位机使用,3KVA够了

网友Q:
我们用的是6KVA的

网友F:
实在不行,联系设计,让他推荐品牌,或者求经验,他到底是随意写的要求还是确实有谱应该能搞清楚。

楼主(2020-03-26):
找到DC220/AC220双输入的品牌了,容量合适,国内的一家,设计已经同意不采用他们自己的推荐品牌了

网友A:
其实这就是一台USB不间断电源柜,输入380伏一旦380伏断电,立即由电源柜内置电池组经逆变器输出,保证不间断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