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1):
手上有一台康沃CVF-G2-T0185变频器,送电后显示正常,也能启动、停止。启动时,显示屏显示有374v电压,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实际三相无输出。在网上有看过咸工的大作,介绍无输出的主要问题在没有5V输入,因为手上没有没有图纸,对这种变频器也不了解,感觉无从下手,特求大神们指点,能有图纸麻烦转我一份。谢谢各位了,变频器电源板和主板图片如图,个人技术有限,希望介绍的越详细越好。希望咸工和各位大神百忙之中指点一二。

网友A:
发个图片没人帮你!介绍一下维修过程。启动正常就是没有电压输出?(矛盾),显示电压374V(是输出电压?还是主回路电压?)。开关变压器各路电压是否正常?6路驱动电路输出和输入电压和波形是否有变化?是否正常?变频器参数是否正常?楼主介绍的情况,我建议你到咸工举办的变频器维修班冲冲电!

网友B:
这个看你描述你要自己搞好可能有难度啊!各项供电你没检查,驱动如何不知道,杂搞?你这个应该就是某个故障(或者启动条件没满足)触发了保护,封锁了驱动输出!主板也有可能引起!要一步一步判断!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是野路子,只是看了咸工的几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