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1):
我用面板的JOG点动控制正反转(MM420变频器)怎么设置它的正反转的点动频率?今天设置了P1058 跟 P1059 ,P1058正转设成12HZ,P1059反转设成19HZ,正转点动时,显示12HZ,但反转点动时,还是12HZ,这是为什么?反转为什么没有运行19HZ?

网友A:
在你设置反转状态,电机是否也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设置反转状态,电机是否也是反转?
正反转方向都正常,就是反转不是设定的频率来转

楼主:
谁帮我解决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