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和smart串口通讯

楼主(2020-02-11):
触摸屏和smsrt200plc进行modbus通讯,plc又和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那么触摸屏怎么不能控制变频器?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plc和变频器modbus通讯地也是设置为1

网友A:
地址不应该都是一,不同设备通讯格式都不一样,用这种方式要分地址。

网友B:
触摸屏和smsrt200plc进行modbus通讯,plc又和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
这样的话控制变频器是PLC的事,看你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频率、电压、电流,那么先要在plc里面写程序把变频器的这些参数读出来,然后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楼主:
屏和plc用网线就可以读取变频器的值,现在用网线联接电脑监控plc里的值,改用串口通訊,在plc串口上加了二个DP插头,一个连变频嚣,一个连屏,现在通讯不了。请3楼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C:
同一个通讯系统里只有一个主站,其它的都是从站,主站发指令,从站响应。站号都应该是唯一的,不能重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和plc用网线就可以读取变频器的值,现在用网线联接电脑监控plc里的值,改用串口通訊,在plc串口上加了二个DP插头,一个连变频嚣,一个连屏,现在通讯不了。请3楼的师傅指点一下
这种情况不知加个路由器能不能解决,PLC、电脑、触摸屏的网线都插到路由器上,PLC串口还是原来一样只跟变频器通讯。

网友D:
触摸屏和变频器modbus通讯,数据给plc也可以

网友E:
楼主这种方式是可以的,但是此时200 Smart是不是要扩展一个485通信模块了!

网友F:
PLC加一个扩展板就可以 价格几十元 咸 鱼可能50不到(国产),或者触摸屏主站  PLC和变频器做从站

PLC不能主站从站一块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LC加一个扩展板就可以 价格几十元 咸 鱼可能50不到(国产),或者触摸屏主站  PLC和变频器做从站

PLC不能主站从站一块来
PLC不能主站从站一块来?为什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硬是要一个通讯模块,谢谢

网友G:
都走的是MODBUS?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的屏和PLC走的是西门子的PPI通讯,虽然物理介质都是RS485但报文格式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做法是屏和PLC走以太网,PLC和变频器走MODBUS。所有的数n据处理和逻辑都在PLC里完成,屏只负责显示与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都走的是MODBUS?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的屏和PLC走的是西门子的PPI通讯,虽然物理介质都是RS485但报文格式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做法是屏和PLC走以太网,PLC和变频器走MODBUS。所有的数n据处理和逻辑都在PLC里完成,屏只负责显示与操作。

楼主现在PLC的网口要连接电脑了,所以屏就要用到串口通讯。

其实应该可以把plc、触摸屏、变频器都走MODBUS协议,就是1屏2机。变频器的参数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不用经过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都走的是MODBUS?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的屏和PLC走的是西门子的PPI通讯,虽然物理介质都是RS485但报文格式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做法是屏和PLC走以太网,PLC和变频器走MODBUS。所有的数n据处理和逻辑都在PLC里完成,屏只负责显示与操作。

楼主现在PLC的网口要连接电脑了,所以屏就要用到串口通讯。

其实应该可以把plc、触摸屏、变频器都走MODBUS协议,就是1屏2机。变频器的参数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不用经过PLC了。
请问一屏二机怎么做?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都走的是MODBUS?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的屏和PLC走的是西门子的PPI通讯,虽然物理介质都是RS485但报文格式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做法是屏和PLC走以太网,PLC和变频器走MODBUS。所有的数n据处理和逻辑都在PLC里完成,屏只负责显示与操作。

楼主现在PLC的网口要连接电脑了,所以屏就要用到串口通讯。

其实应该可以把plc、触摸屏、变频器都走MODBUS协议,就是1屏2机。变频器的参数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不用经过PLC了。
其实我还是建议用PLC去控制变频器,里面可以和其他设备连动控制和连锁,现在SMART200可以通过交换机同时和电脑??个触摸屏通讯,我还没试过,咱们论坛里的有人试过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都走的是MODBUS?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的屏和PLC走的是西门子的PPI通讯,虽然物理介质都是RS485但报文格式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做法是屏和PLC走以太网,PLC和变频器走MODBUS。所有的数n据处理和逻辑都在PLC里完成,屏只负责显示与操作。

楼主现在PLC的网口要连接电脑了,所以屏就要用到串口通讯。

其实应该可以把plc、触摸屏、变频器都走MODBUS协议,就是1屏2机。变频器的参数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不用经过PLC了。
其实我还是建议用PLC去控制变频器,里面可以和其他设备连动控制和连锁,现在SMART200可以通过交换机同时和电脑??个触摸屏通讯,我还没试过,咱们论坛里的有人试过了,可以参考一下
我在7楼说了加个路由器或者分支器,但不知道行不行,楼主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官方论坛解答,是可以的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591016&b_id=6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都走的是MODBUS?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的屏和PLC走的是西门子的PPI通讯,虽然物理介质都是RS485但报文格式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做法是屏和PLC走以太网,PLC和变频器走MODBUS。所有的数n据处理和逻辑都在PLC里完成,屏只负责显示与操作。

楼主现在PLC的网口要连接电脑了,所以屏就要用到串口通讯。

其实应该可以把plc、触摸屏、变频器都走MODBUS协议,就是1屏2机。变频器的参数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不用经过PLC了。
请问一屏二机怎么做?谢谢

触摸屏做主站选MODBUS驱动,PLC与变频器做从站分别设站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都走的是MODBUS?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的屏和PLC走的是西门子的PPI通讯,虽然物理介质都是RS485但报文格式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做法是屏和PLC走以太网,PLC和变频器走MODBUS。所有的数n据处理和逻辑都在PLC里完成,屏只负责显示与操作。

楼主现在PLC的网口要连接电脑了,所以屏就要用到串口通讯。

其实应该可以把plc、触摸屏、变频器都走MODBUS协议,就是1屏2机。变频器的参数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不用经过PLC了。
请问一屏二机怎么做?谢谢

触摸屏做主站选MODBUS驱动,PLC与变频器做从站分别设站号
有时候PLC中有一些涉及到变频器控制的逻辑程序,那么此时还是PLC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