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1):
各位同事们:有谁做过出口印度的设备吗?我们有一些设备要发往印度,设备需要三相380V 四线制的,请问需要加装变压器吗?

网友A:
应该具体一点,详细描述一下。是主机,辅机,还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印度的电源电压与国内的电源电压标准一样吗?需要外加装变压器。

网友A:
既然是出口设备还不知道出口国电源等级吗,

网友B:
过去公司出口印度的设备用的电机都是定制3相415V的,控制变压器也是定制415V输入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同事们:有谁做过出口印度的设备吗?我们有一些设备要发往印度,设备需要三相380V 四线制的,请问需要加装变压器吗?
最好还是通过对方的印度客户获取那边的供电环境和供电参数,这样心里才有底。不会是经过了N个倒卖的卖家,你们才接到的订单吧?这样去问客户,客户肯定是一问三不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印度及周边国家工业用电,民用电压等级感觉和国内都差不多.控制电压个人感觉,单相比较好,不建议用控制变压器。故障率检修稍容易一些。

网友D:
印象里是415v的,通过接触器直接启动的电机,控制变压器都需要换415的。另外印度有些地方电源不稳定,突然断电时常有,要有数据存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印度的电源电压与国内的电源电压标准一样吗?需要外加装变压器。

你的设备要发往印度,你还没了解那边的电压吗?当然也可以像我之前那个印刷厂一样,买台日本设备回来人家是三相220的,我们自己看着办再去买变压器380/220.

网友F:
印度有三相380V、三相220V、三相415V、三相440V。他们各个邦的标准电压不一样,很奇葩。415V和380V的电压直接用国内的标准做就好,没什么问题。220V和440V需要特殊设计。您最好是问清楚当地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G:
根据客户提供的电源参数做是最靠谱的……

网友H:
有些国家的三相电源和单相电源是分开的,不像国内可以三相五线制得到单相电。所以我做的电控,控制电路用隔离变压器变压的,这样可以不用管客户那边有没有单相电的,进线直接就是三相火线和一根地线就好了。

网友I:
问好客户对应的电压及频率,在合同中写好;

网友J:
做过415V电压的印度设备,变频器可以设置进线电压,电机用的国内的380V电机,加控制变压器把415V变为220V!

网友K:
有时候客户也不是挺专业的。
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我们也是生产设备,出口到肯尼亚,我问客户问他当地的工业电压是多少伏,对方也说不上来,后来没办法了,后来想到他们工厂肯定有其他的设备,这样,我让他把他们现在用的电动机铭牌拍照给我,还有拍了一个他们照明灯泡的标签,算是明白了,三相415V单相240V;
千万小心哦,别出岔子,否则售后有你麻烦的。

网友L:
我们印度有几个客户分布在不同地区:
1、90%有单相的,但有的会考虑三相平衡,不提供单相电压的。
2、三相415V 单相230V 频率50Hz。
3、有工控机的最好准备UPS,突然断电是常有的事。
4、我们常用的220V【松下 V90】驱动器、开关电源、工业空调一般电压±10%,我们发过去设备都没有加变压器。
5、三相电机,最好还是选用匹配电压,这关系到做功、过载能力等性能。

网友M:
必须和业主沟通,免得以后设备有问题不好解决,实际使用,在415V电压系统中,我们的380V电动机没问题,控制回路最好用控制变压器或者输入是宽电压的UPS,前提是必须让业主确认,老外对合同执行比我们严谨,尤其是条款不清他们占理的时候。

网友N:
我们做的几个项目都是三相4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