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2):
作为一个电工,平时比较悠闲。相信利用上班时间溜出去干私活的大有人在。维修其他单位的设备会不会遇到郁闷事呢?

我曾经被朋友推荐去单位附近的一家小型机械厂维修设备。那是一台外圆磨床M400无法启动(控制原理大家都懂,不必赘述)。我送电一看,照明灯泡和指示灯都不亮,按下油泵启动没反应。初步断定故障是控制回路然后断电打开控制箱,一股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目测就是控制变压器(BK__150)烧了,这个变压器输出保险被人换成了细铜丝,故障时无法断开电路,36V照明灯头进水让内部铁屑造成短路。于是让对方厂长去买,工业区的五金店啥电气原器件都有,很快就买回来了。手掂量掂量发觉非常轻,铁芯也小了许多,看见参数正确就跟它换了。由于磨床上还有工件,我就分别启动油泵,砂轮,工件回转(有高速低速),还有水泵,这些都正常。收钱走人不到半小时,人家来电话说这机器又坏了,这次是机器正常工作中乱跳。

到现场后,我让他们取下工件,自己按照正常操作步骤操作一切都正常啊!于是又让操作工操作我在一边观察。时间过去了半小时,当工件磨到第三件时,磨床忽然乱跳了。水泵一启一停,砂轮快进快退一直动。情况非常吓人,一个急停按下(快进过多会让运转中的砂轮直接碰撞工件,砂轮会炸开四散纷飞伤人)。一切又重新找故障,检测控制回路没有虚接的,快进手柄微动开关也正常,水泵接触器和电磁阀继电器都换新的,很少用的摇表也拿来测控制回路的绝缘,当这些都排除后故障依然如故。第三次次故障出现的时候,我发现36V照明灯泡忽然暗了一下,才用万用表测量控制变压器输入输出电压。输入有385V,110V的控制回路却只有100V,连36V照明也只有32V(这变压器输出线圈是自耦的)。原来这控制变压器是歪货偷工减料次级线圈少了许多匝。在我测量过程中,又出现36 V灯泡光暗了几秒钟,跟踪输入电压发现只有365V了,原来是一台龙门车床启动大型电机拉低了电网电压。而这个所谓新控制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就更低了,达不到吸合需要的电磁力。

虽然通过第二次更换控制变压器解决好了第二个故障,但这也是耽搁了半天时间啦!这是自己不够细心,过于相信经验和控制变压器的参数,又没实际检测它的输入输出电压。看着换下来的那水泵接触器和电磁阀继电器,苦笑着摇摇头,违心的给那位厂长说是它们也有问题,连后续这些维修工作的工钱都没脸提要求。耽搁了人家赶工期也浪费了自己半天时间,得不偿失啊!

刚刚看完的一篇文章,感触良多啊

网友A:
外接活我一般只做方案配置,最多程序和调试,其余只做下指导;

网友B:
我觉得有时判断失误也算正常吧。

网友C:
现场的异常真是千奇百怪!不错的分享经验

网友D:
现在买配件真的不放心,有时候新的接触器或者断路器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E:
变压器输出线圈是自耦的,没看懂。

网友F:
变压器质量问题和你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输出线圈是自耦的,没看懂。

变压器有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之分,不过从这个案例来看跟是否自耦应该关系不大,主要还是次级线圈少了匝数(输入有385V,110V的控制回路却只有100V)。

网友G:
接外活一般都是只负责自己熟悉的那部分。除非自己有成熟的产品,直接上即可。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不觉得“自耦变压器”与“变压器输出线圈是自耦的”有区别吗?
如果不是从正式文献中看到的提法,那只是想提示一下楼主,可能该用语有出入;当然,意思还是表达了出来。
通常,习非成是的现象也有,区域性的用语也有,所以我没有肯定说其是错误的,5楼只是提供楼主参考。

顶楼所述变压器,应当是控制变压器,而从带照明灯看来,不应是自耦变压器;
另外,控制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用于隔离,所以也不会采用自耦变压器(获取安全电压同样如此)。

网友H:
BK系列的控制变压器价格基本看出质量,如果是铝线就不要用了,保险丝千万不能随便加大,如果有分路去直流电子器件的,保险丝不要用普通型,要用快速熔断,毕竟一个快熔断价格比你的电子配件便宜多了,更换变压器后一定要卡一下电流做后期测试判断依据

网友I:
能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J:
直接跟客户说是配件不好没事的,你毕竟又换下了那个变压器
将问题推在“换下来的那水泵接触器和电磁阀继电器”是不希望以后客户不再找你的节奏
后来耽误的时间等“损失”还是值得的

网友K:
确实能找出故障原因来很不容易啊,记得一次接手同事维修没完成的很简单的自锁线路(线路不能自锁),接手前特地问了下同事按钮更换过没,回答换过了,害的我把所有相关线都去捋一遍,最后才发现还是按钮问题,后来才知道换的按钮是旧的,还没有检查就换上去了。

网友L:
能自己承认问题就可以

网友M:
丰富的经验往往会导致盲目的自信

网友N:
看到:  很快就买回来了。手掂量掂量发觉非常轻,铁芯也小了许多,看见参数正确就跟它换了
我就知道楼主后面遇到的问题和这个有关!
现在市面上的电气部件差异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确实能找出故障原因来很不容易啊,记得一次接手同事维修没完成的很简单的自锁线路(线路不能自锁),接手前特地问了下同事按钮更换过没,回答换过了,害的我把所有相关线都去捋一遍,最后才发现还是按钮问题,后来才知道换的按钮是旧的,还没有检查就换上去了。
旧元件的利用,确实需要谨慎;特别是维修更换下来的元件,即使简单检查还可以,性能却可能已不良。
他人更换而不了解情况时,更容易疏忽。
该种情况,询问之外,有时可以通过故障现象、原理分析而判别。

网友O:
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元器件的质量参差不齐,现场设备各种可能都会出现,维修的时候也会走一些弯路。

网友P:
客户买的变压器有问题而不敢直说——证明你这种维修人员是不合格产品,建议对你自己进行维修更新

网友Q:
以前维修过精雕机也是,主轴转速到最高后电脑自动断电死机,也是找半天,最后把电脑电源接到别的插座解决,后来换个功率大点的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R:
1、控制变压器烧毁是客户的问题(改保险)。
2、返修还是客户自身的问题(其他设备影响和购买配件质量)

所以只要合理,尽管狮子大开口。

网友S:
回复 网友P:
老哥,人的性格种类千千万,你的性格只是比较特殊且小众的一类。
让别人改变性格就像别人让你改变性格一样难啊。

网友T:
维修思路很正确,现实中采购的配件品质引起的瘾性故障真的不好排查

网友P:
回复 网友S:
错了!
如果是你自己维修买的配件质量不行为了某种私人利益不说这个还情有可原,但是客户自己买的配件质量问题不敢说真正莫名其妙的啊!

网友U:
如果是我的话,发现控制变压器与原来的变压器相差很大(不管参数是否一样),我肯定不会使用。如果真的找不到可用的,必须使用这一个的话,我肯定把丑话讲在前面,到时候我一概不负这个责任。

干完活后,虽然设备能动起来了,我一般会把维修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细节或者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预先给他们打预防针,提醒他们注意这些问题,免得将来出了问题会怪责你把设备越修越坏。

我曾经帮一个工友免费修一只名牌手表,修好后能正常使用,但是过了不久手表又有点其他的小毛病(不是原来的故障),她就责怪我把她的表修坏了。

网友V:
对事物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处理故障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在实际工作中很正常,问题根本是情商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既要事实求是,也不能伤害到双方的关系,也不能损害自己的利益,学会了与设备打交道也要学会与人打交道,这是一门学问。

网友W(2020-05-03):
有同感外接的私活,大部分都是疑难杂症考验水平和耐性,

网友X:
现在配件质量真不让人放心,公司买的配件也是,换了又出现问题,以为足其他地方,查半天足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