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2):
.
   以往,我们高压屏做继电保护试验,就会使其合格(元件费用,可另行计算);惯性使然,以为这样是正常的。
   结果,去年遇到一家试验单位,硬说不包括维修、用户要求也不行……
   不知各位认为,继电保护试验过程中,即查出故障点、更换元器件,而使之正常,该要求是否合理?

   ————
   正好有闲,不妨说说过程。
   早前,继电保护试验是由电力局做的,他必须保证设备可靠,便没怎么关心其过程(那时我也基本不参与试验现场;而对于我们学控制的来说,又认为其电路不复杂);
   后来,由当地有资质的单位、人员做,与电力公司的要求一致,而通常又会利用停电时间做点清洁什么的(人员有限),于是对试验也没有太理会、亦未看电路。
   不过,一直以来,都是若发现有不良器件,便会进行必要的更换,最终使设备正常、并取得试验合格结论。

   去年,却遇到了一个特例:仅做所谓的试验,指出不合格、出具整改意见,就算是完工了,还说“标准”就是这样规定的,只能按标准办。
   而对于我来说,这却等于是没有做试验;因为,倘若自行另外再找人更换器件,则又需要重新做试验、再发生试验费用——这就重复了;况且,他还查不出不良元件。
   他们的解释是,比如医院看病,先做检查……
   “试验费”是“试验费”,检修是另外的。

   这是外地的一家单位,新晋为所在集团公司的成员一两年。
   当初之所以选择他,一是其主动来人联系,又是集团公司内部成员、还举办过内部安全培训,再是他的优惠、免费、高低压宽范围服务(恰好我的维护力量已被公司逐步打散而难以为继);名称中,还有电器“研究所”字眼,号称以前是做3C认证的、继电保护试验也已做了几年。
   一开始,我就反复强调,停电时间只有一天,需准备好备件或备件来源、不良器件需现场更换,并告知有哪些点存在问题;结果,他们的报告,基本上只是重复了一下我所指出的问题。

   出场时,还是比较牛:
   试验人员一到现场,带队的拿着我提供的上一次试验报告一看,就神秘地说:这做的不对,错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是,离场时,带队的问我要上一次的试验报告,我略一犹豫便给了他;后来,我说我这里已找不到备份,要他们带过来,他们便说没有拿、是我记错了,要我再找找……

   各种理由、各种搪塞:
   电路太老,要修改电路;可能是你们老师傅,喜欢老电路……
   你们不懂标准,没有这种做法;我们做过好多,都是这样做的,等等。
   确实,是传统的继电器电路;但业务人员来现场看过、留了图片,我也特别说明过,但只听他说如何如何有水平,一次又一次,没说不能做啊!

   不得已,等他们再次来时,我请了当地一位熟悉该电路的人员来、看能否有所助益。
   但他们除了对我露出“你不懂”、“你不配”的神色之外,也对另外的提示不屑一顾、抑或是质问的语气;没办法,只得让他继续,希望能够确定问题所在。
   一番折腾之后,判定是两个高压开关的各两个电磁铁坏了;我说,早前我也做过两三年维修,而且不久前开关还保护动作过,一连4个电磁铁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仍不予理睬。
   检查不出真实的不良元件,电话中又反复着先前的理由。
   末后,直接耍赖说,试验已经做完了,维修可以另外找人。

   几经交涉,然后另换了一人与我联系;电话里,他第一句话就说,听说要与你谈谈标准。
   我冷然说,只是交流上的问题;结果后来一问,那人也是做业务的,其专业与行业无关。
   我告知他们,请过来是请做事的,不是请的检查组;就算是维修另做,也必须给我做完。
   还是又来了一次,结果新换电磁铁后,也不正常;他要调整碰块,也让他调整了,仍不正常。
   还是希望他做好,我好交差;也提供了相关继电器的说明书,也告诉他该如何试验,结果他还是做不来。
   反复的还是那句话,你这电流动作的电路不行,要采用电压动作的;我亦反复说明原由,为什么会采用电流动作的,他们仍然他说他的。
   见再做下去已无意义,只得作罢。
   (嘿嘿,不晓得玩面粉,码些字玩玩)

网友A:
人民币是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B:
叫他滚蛋。重新找。往往看不起人,态度倨傲的,水平不怎么样,真正水平牛,往往好沟通。一般预试确不包括检修,但需配合检修工作。我们一般在设备维修期间同时进行预试,或者将预试统一外包给大修项目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民币是能解决问题的
给他钱、给他资料、给他备件支持,但他除了指责和傲慢,却查不到故障元件;
当然,我们自己也无检测手段,即使有怀疑元件、更换后亦无法校验,而且出不了试验报告。
找他人有能解决的,但费用重复,一时批准不了。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他滚蛋。重新找。往往看不起人,态度倨傲的,水平不怎么样,真正水平牛,往往好沟通。一般预试确不包括检修,但需配合检修工作。我们一般在设备维修期间同时进行预试,或者将预试统一外包给大修项目方。
嗯,我可能之前的,类似于后一种情况,只是不是设备大修;所以,从他开始接洽起,就明确、反复强调需一次性检修好,并出具试验报告。
说起来,还是我疏忽了,他提供的合同中表明了出具试验报告后付款,但未说明是“试验结论合格的”试验报告,未注意到“不合格”也能出报告;
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年前全额付款了。

合同上,要扯也还可以扯,因为他出具的是“检测报告”、而不是试验报告;另外,虽未明确需检修合格,但还有其他细节表明,是要求检修合格的。
当时签合同时,本来提出了一些疑问;被通常的,诸如“都是内部”、只是个形式之类的忽略过去了,加上许多年没有接触过合同、这方面一直都未遇到过问题,就犯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请教一下,预试不包括检修;
那么,检修时,需通过试验才能判别元件的好坏,则检修单位也需试验设备,检修完毕又需试验通过,是如何处理的呢?

————
我的重点是高压屏的继电保护试验,其他如电缆的高压试验、变压器试验,基本上是送分的。
继电保护部分为继电器电路,可能主要元件是中间继电器ZJ6(型号),其他如电流继电器、信号继电器等属常规。

我知道继电保护部分已存在问题,也如实、详细地告知了对方;他们检测出来,也只是整体存在问题、如同我所说的。
请其能够单个元件试验、以具体判别,但他们却得不出结论,只说整体试验是一样的。

第二次来试验时,我请过来的另外一人,是非常熟悉这部分的,却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不好多发表意见;
其实,已非常谦逊、注意尊重他们,事前也已找正当理由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网友C:
做试验的主要是卖他们的资质,并不是卖技术,他们做完自己固定的工作,再让他们维修有点难为他们,真没那个技术能力,大多是原来事业单位的那些人,也不容易沟通。

网友D:
继电保护试验没有什么难度有检测设备就可以自己做,过去在发电厂工作时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自己做的不是不行,关键在于做这些需要出报告,而出报告的需要有资质才行。领取资质证不容易,所以这类人就特别狂(嚣张),眼中无人。

其实,做这行的,包不包维修的没有严格的规定,问题在于他们想不想做。我们这里的很多是带维护的,只不过收费高一点罢了。

就像当年我搞计量检定,通常都包括调修,除非无法调修到合格,才出据不合格证书。所以,有时买一台新的仪表(特别是万能表之类仪表)的钱都比捡定一台仪表的钱便宜,但有时必须要有这个合格证,你不得不花这个冤枉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6楼jinqiaoma:
关键是,从开始接洽起、到后来的现场落实情况(包括做业务的和试验带队的),我都反复、明确强调,需一次性做好。
他们没说不能做、还答应好,第一次没做好、第二次换人来做不下去了(又听不进建议),才耍赖、反悔的,致使我非常被动。

并且,他们也承认我事先提了要求,到最后都承认;只是第二次试验不成功后,才说我的要求是错误的、是我不懂标准。
为不失信,及自己也有疏忽,最后还是全额付款了。

您的看法很中肯,谢谢!

网友B:
电气预防性试验查出的问题很多,有的比较简单,更换器件就可。有的不用理会的也有,比如表计不准,只要值班人员知道这个情况就可以了。但有些就不是试验期间或短时能解决的,这就需要另立一维修项目。继电保护这一块如采用的老些常规继电器的,应每只继电器进行单个元件做试验,电流、电压、差动、时间、负序等必须现场试验合格,不合格的能调试就调试,不能调试就更换,新更换继电器重新试验符合整定值,而中间继电器等要求稍低一点也没关系,动作值返回值不是与标准相差太大用着也没关系。单只继电器试验完成后做联动试验,检验保护整体动作性,往往就方面出问题比较麻烦,水平高的、熟悉设备线路的查起来也快,否则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做预试,往往到这时就最担心,自己单位还好,查起来也快,别人单位如果没有当地技术水平高的人一起,那叫一个头大,但没办法也得查,否则心里放不下,难道真在报告里写一句不合格就能过去了?试验报告最后一页就是指出存在问题的,写的都是不用解决或不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B:
高压开关必须单体就一个试验项目,你就的怕是他们没个高压开关试验,只是联动试验时才发现问题的?

网友F:
不是很明白
你是要人家做“继电保护试验”,人家按技术标准做完实验,给出“合格”/“不合格”,不就完了嘛
还要“包括维修”,为什么?东西是你的,维修也应该是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们以往看到的试验报告,性能略欠而不影响使用的元件、可以暂时不更换,但会注明;
单只继电器试验完成后做联动试验、检验保护整体动作性,我所述情况就是,他不做单只继电器试验,说不用做、无需做、做整体试验是一样的,而且也不懂得做,懂的人告知又不听取意见。

如果不是试验期间能够解决的问题,或者工程量较大、费用较大的问题,肯定会另立一维修项目;
而我所述的情况,基本只是继电器的性能检查和更换,没有大的工程量,费用方面已经考虑、并留有余量,我也可以提供器件来源。

这次没有做高压开关的单独试验,现象是过流和速断不动作;
也是因为发觉了这一情况,才提出做继电保护试验,预期目标是找到不良件并更换等、使整体性能合格,附带变压器、电缆等试验。

网友G:
这种确实是比较被动!

网友H:
这个维修作业需要在签合同之前谈好并约定好!
如果单做保护性试验的话人家也可以这样讲。
不过从你的描述来看,这家公司的技术能力是不怎么样。
可能还得花钱做维修了!
话说楼主把问题扔出来我们讨论学习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签合同前,他们来过两拨人,事实上已经谈好要求;我的疏忽是,没有注明需要“结论合格”的试验报告。
开始时,他们自己也信心满满,觉得小菜一碟,没有做针对性的准备;待后来遇到问题时,才说我的要求是错误的。

故障的情况是,去年发觉一台出线高压屏的过流、速断不动作,故申请做试验(含维修)。
但现在还没有确定故障元件,大致可以怀疑ZJ6中间继电器;电路比较简单,哪天将贴到“工控贴图”参与活动。

————
其实,这次的主要问题,是对方内部协调不畅、又业务员不了解其工作人员的能力;
而带队试验者太自满、以不懂而自以为懂,所以在试验前的现场查看时,才会对用户所提要求一口应承,至第三次做不下去时,还满满地说,肯定没有问题、他的试验设备十几万……

按他们所称的,医院看病的例子,则是:
药没错,是病错了——药方实在没有错误啊,这病不对吧。

而且更甚,只检查、笼统说有病,而说不出是什么病,也无处方,检查的方法又不对(对后续无参考意义);
然后说,他只检查、告诉你有病,他就完成了任务(本来就是去看病的),治病另外去找医生(找另外的医生,还得做针对性的检查)。
想起了那个,剪掉箭杆、不顾箭头的寓言。

至于说“标准”,比如说PLC编程,不能只说符合标准,而不顾用户要求吧。
8楼说的,也很在理。

————
感谢各位的认真回答!

看回复,主要内容有两点:
1. 单纯的预防性试验,不包含维修。
2. 工作量简单的维修,事先约定好,可以包含在继电保护试验内;或者说,是维修性的试验。

网友F:
哦 原来是在用设备,原以为是自己的设备要年检合格证

怀疑ZJ6中间继电器,继电保护
有个案例可能对你有用
系统是DCS,外部警告通过中继转换信号,那次发生外部报警DCS没信号,好在还有其他电路起保护作用。
他们自己也查出是这个继电器问题,给我看,发现是10多年前产品,再看电路使用的是开点......
最后给出意见,电路应该用闭点,有难度那就使用密闭继电器

这个合同改成维修是不是更好

说到在用设备程序要符合客户要求,这或是设备厂家改,或是其他人改,都属于改造了,你让一个做试验的来整,除非关系很特别

网友I:
商务谈判的问题。

楼主:
之所以发这个帖子,是因为他们说,我所提要求,全国都没有这种做法(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了解相关情况)。
而我的理解是,答应了用户的要求,只要没有违反标准规范,就应当做到;而且,我的要求,是之前试验者通行的做法。
如果他承认,是受限于手段和方法,而做不到,则情有可原。

这个电路本来很简单,会的人,很快就能把试验做好、包括更换器件在内。
不需要、也不允许修改电路,所以不是改造;谢谢17楼,提供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