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2):
三菱PLCFX3U-48ET控制松下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扭力值怎样可以显示到触摸屏上,需要加模拟量模块吗?伺服参数怎样设置?中间硬件环节需要怎样连接?求助各位大师们!万分感激!

网友A:
看下你的伺服驱动器上有没有模拟量输出接口。如果有可以接到PLC对应的模拟量模块,根据模拟量进行运算。

网友B:
这是A6系列的,有模拟量输出,不知你的驱动器有没有,如果有,PLC那边加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可否考虑读取给定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伺服驱动器上有没有模拟量输出接口。如果有可以接到PLC对应的模拟量模块,根据模拟量进行运算。
有模拟量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A6系列的,有模拟量输出,不知你的驱动器有没有,如果有,PLC那边加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

我这个是A5系列的驱动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A5的也有,PLC加个FX2N-4AD.

楼主:
请问我这个型号带模拟量功能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A5的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5的就有
多谢!公司要做扭力测试机,伺服方面只是用过定位控制,转矩控制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让你们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5的就有
多谢!公司要做扭力测试机,伺服方面只是用过定位控制,转矩控制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让你们见笑了!

做扭力测试机应该要用动态扭矩传感器吧,靠伺服这个反馈是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5的就有
没有fx2n-4ad这个型号,是fx2n-2ad吧

网友B:
应该是三菱网站的问题吧,3U的硬件手册上是支持的,2AD是0-10的,不是-10-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2020-06-05):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我要在触屏上设置扭力大小,要加输出模块FX3U-4DA吗?然后接着14,15脚对吗?

网友D(2023-04-19):
方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