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2):
250伏40瓦灯泡的阻值,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阻,约90欧姆。然后接通220伏电压,测量电流0.17安。
但是用公式算,电阻是1210欧姆。

网友A:
是什么类型的灯泡?

网友B:
确认是啥类型灯泡。白炽灯吗 有灯丝的那种吗,老也不接触这种灯泡了。还真找不到,不过220v/40W电阻不会那么大。

楼主:
对,老式的灯泡??

网友C:
白炽灯泡的钨丝,冷态电阻较低,所以开灯时有冲击电流;
有的质量不好的灯泡,可能会在开灯瞬间损坏。

楼主:
找到合适的答案了

楼主:
35瓦的电烙铁,阻值和公式算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C:
电烙铁的发热丝,用的材料(与白炽灯灯丝)不一样,可能其冷态电阻与热态电阻差不多;
感觉楼主的这种比较很好,是探讨问题的方法。

网友D:
回复 楼主:
工作状态不一样,一个是发光发热,一个是发热。查一下钨的电阻率在灯丝常温和发光时的温度计算一下,电阻差那么多很正常

网友E:
灯泡的灯丝冷态和热态的电阻是不同的,就像CRT显像管的消磁电阻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灯泡的灯丝冷态和热态的电阻是不同的,就像CRT显像管的消磁电阻一样

消磁电阻是PTC半导体电阻,灯泡的灯丝是钨钼电阻,两者是不同的。

网友C:
好像灯丝是钨丝,钼是灯丝的支撑,取其膨胀系数与钨相匹配和高温下的强度,记不大清了。
确实,PTC与灯丝,材料不一样、电阻变化的原理也不一样。

网友G:
就应该是1210欧姆。纯电阻负载时。

网友H:
灯泡发光时温度达到2500℃以上甚至达到3000℃,一般材料都是正温度系数(温度升高电阻加大,NTC材料例外),所以灯泡计算功率要取工作状态的电阻,冷态电阻也许只有1/20都有可能

网友I:
可参考我的一篇文章

网友J:
导体温度降低到一定数值,阻值会变为0欧,叫超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