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724维修案例

楼主(2020-02-12):
一.仪器型号:FLUKE724
故障描述:有电池,无法开机。

二.检测与维修:
检测:经检测,主板有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并伴随外围多个器件损坏。
更换相应器件,开机恢复正常。
开机后检测各项参数,都符合指标。

但检查其他辅助功能时发现,显示屏背光灯不能点亮。

再排查背光灯相关电路,发现有连接排线损坏。修补该线后背光灯点亮。
整机修复。
整机清灰,清洁外观;
指标合格,维修完毕。

网友A:
学到了 感谢分享~   后面可以多分享下这类的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导致电源异常,而使(其他)外围多个器件损坏?
还是因外围器件损坏,而致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或其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都是外围元件失效导致电源不工作,特殊情况下会烧掉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