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在使用LXM28伺服时,如果需要自定义和运动控制相关的功能块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0-02-12):
在SoMachine软件编程时,我们通常会用到自定义功能块,在通过canopen控制伺服时,通过觉得调用太多的伺服功能块比较麻烦,来自定义一些功能块。这个时候在自定义输入输出管脚时有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
就是在定义轴类型的这个管脚:Axis
如下图所示:
如果将X_Axis变量定义成“VAR_INPUT”的输入变量,类型定义成“Axis_Ref_LXM28”
编译时就会报两个错误。
改成如下
就不会报错且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这个还需要在上面声明吗?我一般直接用设备树里面那个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