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ABB ACS510驱动板整流后N极(地)无法与开关电源等电路里的地相连,从电路图里看这本应该连接的

楼主(2020-02-12):
在处理一台ACS510的驱动板时发现整流后N极(地)无法与开关电源等电路里的地相连,从电路图里看这本应该连接的且量好的板子也是连接的,但不知为何这始终存在0.5 MΩ的阻值,检查了元器件和板子上能看到的线没发现有损坏开路的情况!
PS图中红圈两地连接正常,但其他与其均存在0.5MΩ的阻值

网友A:
我怀疑你没找对N的位置。。。多大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K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板量电容C11脚与其他地都是通的

网友A:
首先似乎N引入是在电抗器后端,IGBT那边,其次ABB的板子还有中间层,炸机时很容易炸断,找找吧,闲了几天记性发现不好了,忘记怎么引入的了!顺便说下,手机端发出来的图完全看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依旧找不到原因,另外一块同样的驱动板,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不过这阻值比较小只有150Ω,找到头都痛了还是找不出问题来!像这种应该是炸开路的吧

网友B:
3844旁边有个金属片是接N的,那里可能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这XT吗?它与3844的地是连接的,却是没和N极连接!图片中打X位置都没法和N(也就图中标注UDC-)连起来,但打X的那些点彼此连接正常!另外量3844的地(包括其他打X的地方)与整流出来的N极有单向导通的特性:用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3844地,黑表笔接N极,显示0.662V,反过来截止!
你说的是这XT吗?它与3844的地是连接的,却是没和N极连接!图片中打X位置都没法和N(也就图中标注UDC-)连起来,但打X的那些点彼此连接正常!另外量3844的地(包括其他打X的地方)与整流出来的N极有单向导通的特性:用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3844地,黑表笔接N极,显示0.662V,反过来截止!

网友C:
是不是模块坏了?好像是通过模块内部连通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