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2):
byf394127375
用s7-300的模拟量0-10V给定MM420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参数设置
      P0756=0
  P0757=1
  P0758=0
  P0759=10
  P0760=100%。
plc给定频率后变频器已经有显示频率了,但是就是不转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把的变频器面板状态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B:
变频器要经过:接通->运行 状态后,才会按照给定的频率进行工作的。另外,还有注意设定值来源是不是模拟量。

网友C:
这种情况我在ABB变频器上也碰到过,所有参数检查都没问题,变频器断电重启都不行。我后来是把变频器频率给点相关的一个参数重新设定一下后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试试把频率相关的参数重新设定一遍。

网友D:
看P700和P1000设置是什么值?

楼主:
谢谢啦,p700有问题我,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