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可扩展的plc有哪些?

楼主(2020-02-12):
之前用过一次台达的(如下图),设计挺紧凑,感觉不错,但弄的有点太复杂了,不知道三菱有没有类似的,可扩展的?

网友A:
三菱小型PLC中,有这种集成式的,FX3UC、FX5UC等。

网友B:
西门子的LOGO!、S7-200SMART、1200都有可扩展的型号。

网友C:
楼主说的是插线排接线的,DC24V供电的那种,三菱十几年前就有FX2NC的,现在是FX3UC、FX5UC;
OMRON之前的CPM2C也是这类;
松下FP0R/FPG;
KEYENCE的KV-NC系列都是;

网友D:
我现在都是喜欢总线产品,例如三菱我就是用CC-LINK总线,欧姆龙、AB用D-Net总线,那个IO点就近布局,接线和查找问题方便

网友E:
除开基本型 经济型的 通常各品牌的小PLC都能扩展

网友C:
这就是FX3UC的,后面可以连接专用的模块,加一个转换模块后可以连接普通的FX2N系列的扩展;

网友F:
体积小在有些场合还是有优势的,三菱的FX3UC、FX5UC不错!

网友G:
松下也有这种扩展,小型plc也可以选用这种扩展,不过一般我们用小型PLC是不会选用这种扩展的!麻烦

网友H:
松下FP0H,带以太网口

网友I:
卡片式plc。国产海为等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