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一直显示步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是哪里写错了吗?

楼主(2020-02-12):
需要怎么操作才能成功?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看一下跳转或转移的位置是否适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操作才能成功?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步号25,1在另外一个SFC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怎么操作才能成功?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步号25,1在另外一个SFC里?
我把它改为0了,还是出现这情况,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求解答,我的理解是,左边那一侧,执行到25步(即s33)时,跳转到第0步,执行右侧第13步(即s42)时,跳转到第19步(即s31),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看一下跳转或转移的位置是否适合。
我的理解是,左边那一侧,执行到25步(即s33)时,跳转到第0步,执行右侧第13步(即s42)时,跳转到第19步(即s31),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看一下跳转或转移的位置是否适合。
我的理解是,左边那一侧,执行到25步(即s33)时,跳转到第0步,执行右侧第13步(即s42)时,跳转到第19步(即s31),这样理解对吗?
方块右侧的才是步号,并非看左侧.

网友A:
如6楼所说,转移是转移到步序号(状态元件编号)。
左侧的数字,应当与顶部的数字含义相同,结合起来表示图上的位置(不知理解是否恰当,许多年未用PLC,当时亦不用SFC)。
编程软件支持的话,可以先编简单一点的梯形图,再转换成SFC,然后理解SFC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看一下跳转或转移的位置是否适合。
我的理解是,左边那一侧,执行到25步(即s33)时,跳转到第0步,执行右侧第13步(即s42)时,跳转到第19步(即s31),这样理解对吗?
方块右侧的才是步号,并非看左侧.
我直接这样子编都不行?就是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6楼所说,转移是转移到步序号(状态元件编号)。
左侧的数字,应当与顶部的数字含义相同,结合起来表示图上的位置(不知理解是否恰当,许多年未用PLC,当时亦不用SFC)。
编程软件支持的话,可以先编简单一点的梯形图,再转换成SFC,然后理解SFC的规则。
我这样编写都是显示步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6楼所说,转移是转移到步序号(状态元件编号)。
左侧的数字,应当与顶部的数字含义相同,结合起来表示图上的位置(不知理解是否恰当,许多年未用PLC,当时亦不用SFC)。
编程软件支持的话,可以先编简单一点的梯形图,再转换成SFC,然后理解SFC的规则。
我这样编写都是显示步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

你需要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A:
转移到S0,可能需转移条件。

网友A:
未安装三菱PLC软件,以台达编程,如下图,看可否作参考:

若按4楼理解,则是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6楼所说,转移是转移到步序号(状态元件编号)。
左侧的数字,应当与顶部的数字含义相同,结合起来表示图上的位置(不知理解是否恰当,许多年未用PLC,当时亦不用SFC)。
编程软件支持的话,可以先编简单一点的梯形图,再转换成SFC,然后理解SFC的规则。
我搞定了,找到原因了,跳转那步要加进跳转条件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6楼所说,转移是转移到步序号(状态元件编号)。
左侧的数字,应当与顶部的数字含义相同,结合起来表示图上的位置(不知理解是否恰当,许多年未用PLC,当时亦不用SFC)。
编程软件支持的话,可以先编简单一点的梯形图,再转换成SFC,然后理解SFC的规则。
我这样编写都是显示步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

你需要上传你的程序。

搞定了,找到原因了,就是跳转那步之前要加跳转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气制图“功能表图”中规定,步与步之间,必须有“转换”、且只有一个转换;但我不了解现在的标准号及有无变动,或标准名称是否有变化。
SFC类似于功能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