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高数计数器

楼主(2020-02-13):
信捷PLC高数计数器三个输入点,只用AB相时,Z相点位是否还可以用作普通输入点?

网友A:
可以,只是要注意普通点是否能采集的到这个信号

网友B:
以信捷XC3机型为例,AB相计数不存在你说的Z相问题,所以随意使用,信捷XC3没这功能,XD系列才有,分配给计数器后就被系统占用,不可以作为他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XD5是已经被系统占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每家的PLC都是一样的,只要被分配了就会自动被系统占用

网友C:
看手册,如果你选用的高速计数器使用了这个Z的话就不能用作普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