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定义问题

楼主(2020-02-13):
如果PLC有个16位的数据MW10,想在WINCC里面缩小10倍,并保留小数点后面的值,显示出来。那必须是要在PLC程序里面转换成实型?还是可以在WINCC变量定义里面直接转换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PLC有个16位的数据MW10,想在WINCC里面缩小10倍,并保留小数点后面的值,显示出来。那必须是要在PLC程序里面转换成实型?还是可以在WINCC变量定义里面直接转换好?

不需要进行转换,设定你WinCC画面输入输出域属性的小数点位数即可。

楼主:
只用定义小数点位数吗?会不会丢失小数点后面的值?例如PLC给出来的值是1001,缩小10倍,画面上会显示成100.1还是1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定义小数点位数吗?会不会丢失小数点后面的值?例如PLC给出来的值是1001,缩小10倍,画面上会显示成100.1还是100.0?

1001 显示:100.1
101  显示:10.1
11   显示:1.1
1    显示: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怪,我昨天连了个200smart测试,无论是直接在表达式里除以10还是在变量定义里面缩小10倍,显示值都会四舍五入,例如PLC里面的MW10赋值123,在WINCC会显示成12.0,显示不了12.3。如果在PLC程序里面转换嫌麻烦,还是想看看WINCC里面有没把16位整型变量转换成带小数位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我昨天连了个200smart测试,无论是直接在表达式里除以10还是在变量定义里面缩小10倍,显示值都会四舍五入,例如PLC里面的MW10赋值123,在WINCC会显示成12.0,显示不了12.3。如果在PLC程序里面转换嫌麻烦,还是想看看WINCC里面有没把16位整型变量转换成带小数位的方法

Sir,如果你采用运算的方式企图得到小数点,请使用浮点数运算,我回帖中描述的是显示而非实际寄存器中的数据变成了小数,这一点请知晓。

例如 1234  他可以显示为123.4,但是实际寄存器中的数据仍然是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