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3):
能告诉我FX-1N的PLC  怎么让电机高速低速变化啊  接一个变频器  CMP指令只会正传,反转   ,不知道什么指令变速

网友A:
变频器可以用模拟型号、开关信号、通讯信号控制速度变化,CMP是比较指令,与上述控制信号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B:
要么模拟量控制,要么通讯,还可以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多段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FX-1N的PLC  怎么让电机高速低速变化啊  接一个变频器  CMP指令只会正传,反转   ,不知道什么指令变速

你的告诉我你的配置与要求。
如果是几个固定速度切换,就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加PLC的输出端子切换搞定。
如果是无级的,PLC要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用PLC的几个输出点,控制接通变频器上的高、中、低速端子,做几段速控制。

网友E:
端子控制,模拟量控制,通讯控制
端子控制最简单的了

网友F:
先确认好变频器调速用的是哪种?
用多段速的话PLC上几个输出点就可以了;
用模拟量可以连续调速,但需要你PLC加上模拟量模块;
当然用通讯也可以;

网友G:
如果你是用多速度电机,你完全可以通过控制接触器的对电机线的接法来得到不同的速度,最常见是星三角,自耦变压器起动等,如果你是用变频拖电机,那么玩法就更多了,模拟量,开关量,通讯都可以

网友H:
变频调速可以模拟量控制,通讯给定。固定速度切换可以多段速!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指导,我是做设备的,客户有三种要求,一是不加变频器,用普通电机定位。以前是单片机是可以做到的,就是精度差一点。后面会有变频器和伺服的。
我现在自己写了一个 就是离目标值还有50的时候减速。就是控制接触器吸合,吸合2秒停一秒,再吸合两秒,一直到达目标位置为止。但我技术有限,超过目标值,比如要100,跑到101的时候,往会微调的时候,他不会慢速,我不知道怎么写了。   从100跑到50也是一样,冲过了目标值变成49的时候,再回来就没有慢速了。
我用的= 指令。

网友I:
回复 楼主: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大家看看,如果是用接触器控制其实并不难,开关量控制出错一定是你的程序逻辑出了问题

楼主:
就是这样D350 是减速距离

网友E:
比较,送不同的数据

楼主:
回复 楼主:
但是跑过了就不能慢速微调回来了,这个定位不准,有时候会冲过去

网友J:
如果变频器接受脉冲驱动,这个直接做简易定位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