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3):
最近开始学习施耐德的TM241,使用的是SoMachine V4.3.
刚开始,虽然已经有一些PLC经验了,但还是会遇到之前没有过的概念。
比如“启动应用”。
编译是说对程序进行语法检查,并不会生成中间代码,但会生成编译信息。
可以生成机器代码,但一般登录时会自动生成。
那么,“创建启动应用”是什么意思呢?
看M241指令手册,其中有关于“启动应用”的信息,但只说了如何设置启动应用,没有谈什么是启动应用。
难不成是系统启动前的管理程序,是OS的一部分?

网友A:
当你下载程序时,你需要重起你的PLC,以方便PLC加载你的用户程序。

当在线修改时,由于你希望不要重起你的PLC,这样就要启动应用,通过启动应用,PLC会下载你修改过的程序并通过建立的启动应用来加载你修改过的程序至RAM。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版主各大品牌通吃啊,怎么做到了,我们这些菜鸟精通一门都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下载程序时,你需要重起你的PLC,以方便PLC加载你的用户程序。

当在线修改时,由于你希望不要重起你的PLC,这样就要启动应用,通过启动应用,PLC会下载你修改过的程序并通过建立的启动应用来加载你修改过的程序至RAM。

还是不太明白。
在线修改的时候应用一直在工作中呀,还需要重启应用吗?
不过,似乎“启动应用”和“用户应用程序启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唉,慢慢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各大品牌通吃啊,怎么做到了,我们这些菜鸟精通一门都困难

多泡泡论坛,大功可成

楼主:
事实上,这是中文翻译不到位所致,前几天设置成英文界面,这个原文是:create boot application。

网友D:
建议你在工程上右键.在设置里面有个子菜单里勾选上..下载时自动生成启动应用...
以确保你每次在线修改之后..plc再断电启动之后都是你下载的最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