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3):
最近接到客户电话(请的是非专业技术人员)一台三进三出三相45KVA变频电源与一台三进单出20KVA变频电源,损坏严重,其中有一个变频电源保险丝断开了(三相中有一个保险丝),电工可能是没有经验,没有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这时找不到保险丝,就用一条铜线代替,开机后发出一声巨响,两个模块炸裂,吸收回路坏,推动板也无法维修,换新板,造成重大损失!按我们经验,如果保险丝断开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保险丝不一定断!铜线代替保险丝的做法我们已见过不少次!但这样做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我们发现经常有人在把变频电源输出线U、V、W接为市电输入电源线,一送电变频电源就发出报警信号(面板全部显示为0),导致变频电源损坏严重是(变频电源控制系统损坏、保险丝断开、驱动板烧毁、更为严重的变频电源IGBT模块烧毁、变频电源整流电容炸开)!有的电工没看清楚就把电源线接上去;请变频电源用户小心接线!

三进单出20KVA变频电源维修实例

变频电源维修有一位电工打来电话,说他的变频电源已经使用十多年了,现在开机无电压频率显示,后来我们建议客户返厂(全面检测)维修,到厂检测后有以下问题:
准备工具:万用表一个,示波器一台,直流电源一台,电阻丝一个(放电用)
维修步骤:我们第一部基本都会去看保险丝(技术直觉),测量后发现保险丝完好,然后用直流电源给变频电源整流部分(直流部分)进行供电,注意:一定要把市电输入端的火线断开后方可操作;直流电源供到10V左右发现反馈电流太大,直流电源的电压调不上去(电流太大),这时我们肯定是整流部分后端有短路部分,紧接着断开变频电源输出变压器的输出端,其次再用直流电源对变频电源整流部分进行供电,这时直流电源的电压可以调到300V,电流在1.5A左右,这时可以断定的是整流部分完好,然后用万用表量变频电源变压器的后端(接触器到输出开关),当量到接触器发现接触器有一组已经短路,电阻短路,我们准备新的接触器及电阻丝换上,然后重新启动,这时面板的电压、电流、频率、功率的等正常显示、正常调节。

维修后把变频电源接入市电,进行带载测试老化,带载老化测试中发现20KVA变频电源只能推动6-8KW的阻性负载,给客户打电话问,客户说这个问题存在,以前就是经常带不起负载,就频繁启动造成接触器长时间关闭吸合导致烧毁短路。客户建议我们能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好,当然,变频电源的问题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经测试发现变频电源的驱动模块有两组电压偏低,然后更换变频电源驱动板及驱动电源;更换后确认带载(瞬间阻性负载为28KW),经过在公司的48小时老化带载测试后交付于客户手中,客户收到电源使用后特地打电话说感谢,对于他们工作及个人有很大帮助;过了三个月后客户直接打电话过来把技术要求说后,直接让做个合同,客户说相信你们的技术,不是你们的电源你们都能解决全部问题,何况是你们自己的电源呢!

总结:变频电源里面输入端也有压敏电阻及接触器,有保护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电源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保险丝,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变频电源驱动板,变频电源控制板,电容等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后端负载短路、瞬间大电流(有人会说变频电源不是有保护吗?那为什么不保护,原因就是后端的负载产生回路,造成变频电源保护信号失效)、温度太高、驱动信号未打开等主要原因!

怎么选择变频电源配件模块:维修变频电源,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电源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

不少人维修变频电源后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零部件没检查到位。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电源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电源用在有电机的设备上(如电机、马达、空压机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电源再次出现报警,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电源测量哪里坏了就换哪里,事实证明一定要全面检测,没有问题也要检测一遍,这样也不能万无一失,至少增加变频电源了可靠性!
注:因变频电源的问题众多,不能一一叙述。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

网友A:
这样的文章,如果仅仅是文字描述,没有配图,不太受看。还是图文并茂的好看。

网友B:
1楼说的有道理!赞成

网友C:
值得学习,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