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如果整流三相不触发输出直流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楼主(2020-02-13):
如题,谢谢,请多指教。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网友B:
出考题的?还是脑急弯?(整流三相)是什么东东?是三相整流桥吗?只有三相可控硅整流桥才有触发级!各种三相可控硅整流桥参数也不一样!

网友C:
你不触发,可控硅就不能开通,输出电压就是上次断电时候的剩余电压,至于多少就看你的负载放电时间,实际上基本算是零吧

网友D:
可控硅有漏电流,你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感应电压!怎样测量才标准?

网友E:
不同的变频器,结构不同,特别是预充电的形式,各家个样。所以,楼主的问题,对于三相进线电源而言,既有可能直流母线没电压,也有可能直流母线电压是输入线电压根号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变频器,结构不同,特别是预充电的形式,各家个样。所以,楼主的问题,对于三相进线电源而言,既有可能直流母线没电压,也有可能直流母线电压是输入线电压根号2倍。
多谢谢指教。。。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自己看到了什么?是有电压还是没电压呢?

对于单独的供电电源,比如说,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就兼顾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预充电功能,那么,输入整流电源没电,直流母线也没电,但如果是输入电源与直流母线预充电单元是并联的结构,那电源没电,直流母线也会有电,电来自于预充电单元提供。

所以,在使用一款变频器时,一定要先做功课,了解清楚这款变频器的主电路基本结构和原理,再去操作和使用,心里就有谱了。

网友F:
是不是五百伏左右

网友B:
五百多伏直流电压是肯定的表情P+级还是N级,请大家千万不能用裸露身体各部位去亲它!否则它咬你表情,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是我们工控人时刻牢记!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