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3):
选型手册上有XD5-60T10这个型号,为什么编程软件里面没有,软件版本是3.5.3的,是不是选择XDM-60T10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升级一下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也没有

升级后OK,http://www.xinje.com/xj_service/xj_xzzx.html

网友C:
版本不够;升到最高版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