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3):
麦科信汽修示波器ATO1104测评
https://dwz.cn/9YziybZH

汽修示波器测进气压力传感器
https://dwz.cn/tO1nhbCu

汽修示波器测试CAN线
https://dwz.cn/36zkUC6i

网友A:
修车要检测汽车的隐性故障不是用一个专用的电脑读取行车电脑的信息来做故障判断么,那个电脑和行车电脑可以直接线链接,也可以通过无线链接通讯,启动后选择好车型就可以读取里面信息,比如气缸漏点火次数等等信息,然后就就提示你根据维护手册的条款去执行检测和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其实也是示波器,是虚拟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