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4):
工控新人。

今天领导提出了个问题,算是考一下我们几个新人吧。我们现在有一套设备上的上位机软件是用VB写的,但是VB在Windows10上不支持(我知道网上有说法说可以在Windows10上运行vb,但是我没有试过,领导也是决定要改),所以就打算换一种语言,现在问我们几个新人用什么好。

那个软件本来就是接受一些设备的监控信号,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之后和欧姆龙plc通讯并实时提供反馈,由plc控制设备的,原理上挺简单的,不过代码量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领导说在重写的时候尽可能的降低工作量。

我的同事有的说用Python的,有的说用.net的,也有说用C++的,我也拿不定主意,我领导应该心里是有谱的,看他的样子应该就是考考我们,但是问过之后也没有说要选哪个,我就想问一下,到底哪种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看来这只是选择题?选一个自己熟悉的就好。。

网友B:
领导心目中是JAVA,既能胜任桌面开发,又能胜任移动式未来需求,所以看你们提出来没有符合要求的。

当然,如果自己没有水平的话千万别逞能。

网友C:
弄套组态软件是不是比JAVA,vb,vc更省事。

网友D:
用那个语言  取决于你会那个   如果都不会要现学那就不考虑c++了  学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E:
如果想减小工作量那应该是vb.net吧,如果说从自己干活的角度讲是用自己熟悉的,得看是谁干,谁熟悉哪种语言。

网友F:
熟悉哪种就用哪种,目前国内用得最多的应该还是JAVA。
干吗一定要换成WIN10?不用组态软件是因为成本还是安全问题?

网友G:
C#也可以的,关键看自己熟悉的,还有就是最好有写好的库文件支持。

网友H(2020-03-18):
建议用C#

   原因如下:
       上手快,C#自带图形界面。

   JAVA语言比较适合移动设备以及后台服务器编程,但是JAVA语言自身的图形界面太烂,例如:移动终端上的 Android就没有使用JAVA自身的图形界面,而是重新开发了图形界面。

   VB.NET用户群太少啦,不信你到CSDN网站上去搜索,帖子很多年都没有更新了,如果你遇到问题,网上连咨询的人都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