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电路问题

楼主(2020-02-14):
一个TCA785移相触发电路不受控,现象是,外接电位器调到最小时,触发板无触发脉冲(正常),可是稍微调整一下电位器,触发输出就达到最大,测TCA785对地电压可发现电压由9V匀速,缓慢地降到0 V(此时触发输出最大)。
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这种情况一般是外围电路哪个件坏了的面大?

网友A:
楼主可有确认过旋转电位器时是否是稳定的线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有确认过旋转电位器时是否是稳定的线性变化?
问题已解决,是电流反馈接线端子虚接造成的

网友B:
输出不受控制,往往是反馈回来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