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14):
   台达A2伺服,运行过程中由位置控制模式转为速度控制模式,怎样才能让输出的速度平滑过渡?也就是象变频器的斜坡加减速那样的效果,不然速度骤变会导致机械部分的撞击。如果速度模式的速度指令是零,就减速停止?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A:
伺服有加减速时间设置呀

网友B:
最好是中间停顿一下,然后在进行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参数都有适用的模式,加减速时间和S形加减速常数都是只适用于速度模式,并且试着改变其值在位置模式也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中间停顿一下,然后在进行转换
处于位置模式的速度是由输入脉冲频率决定的,怎样才能在输入脉冲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让驱动器减速停止或自由停车呢?伺服一直ON的。停顿一下可以,关键是要缓停。不能对设备造成机械冲击。毕竟电气部分的功能要以工艺流程为目标。

楼主:
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设备是一条联动线,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面的设备电机尾部的编码器做为后部分的脉冲来源,用于两部分速度同步的依据。原来用的驱动器是台达AB系列的,因电气故障就换成A2系列的(CN1信号接口相同)。二者参数有较大差异,相应修改后,在模式转换上怎样也不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在不改变PLC的程序和操作手法的情况下,换驱动器只在驱动器上改变参数,力争达到原来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中间停顿一下,然后在进行转换
处于位置模式的速度是由输入脉冲频率决定的,怎样才能在输入脉冲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让驱动器减速停止或自由停车呢?伺服一直ON的。停顿一下可以,关键是要缓停。不能对设备造成机械冲击。毕竟电气部分的功能要以工艺流程为目标。
位置模式是你发多少脉冲,伺服驱动器就控制伺服电机走多少。肯定是停止到你指定的位置。
楼主要求的缓停,可以根据现场调试情况,调节伺服驱动器参数的加减速,或者PLC程序里面设置加减速时间。
这个看你用的那种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设备是一条联动线,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面的设备电机尾部的编码器做为后部分的脉冲来源,用于两部分速度同步的依据。原来用的驱动器是台达AB系列的,因电气故障就换成A2系列的(CN1信号接口相同)。二者参数有较大差异,相应修改后,在模式转换上怎样也不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在不改变PLC的程序和操作手法的情况下,换驱动器只在驱动器上改变参数,力争达到原来的效果
台达Ab系列已经停产了,只能用A2系列代替了,可以用台达伺服编程软件,读取Ab伺服驱动器参数,然后根据读取参数,修改A2伺服驱动器参数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明白你这套系统为何要在两种模式下切换工作。既然是前端设备A的编码器脉冲输入给后面的伺服。那么直接走一个模式就好了。
直接走位置模式就行。前端设备A的编码器脉冲的频率就直接决定后面伺服的速度了。参数就只需要设置简单的几个参数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设定什么伺服加减速时间。
   当然,我这说法是基于你这些信息。

   我用伺服做位置控制一个设备,走A,B两个位置,要求是A,B两个位置是变量,同时行走的速度也是实时变化,即位置和速度同时在变化。随时启动随时停止,随时加速,随时减速,同时位置随时在变。这几个“随时”又同时发生。用的也是台达伺服。其实伺服就设定了几个参数而已:
一个是设为脉冲加方向的模式,一个是设置了一转多少个脉冲(当时设置的是2500P/R)。仅此而已。就可以实现上述要求。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中间停顿一下,然后在进行转换
处于位置模式的速度是由输入脉冲频率决定的,怎样才能在输入脉冲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让驱动器减速停止或自由停车呢?伺服一直ON的。停顿一下可以,关键是要缓停。不能对设备造成机械冲击。毕竟电气部分的功能要以工艺流程为目标。
位置模式是你发多少脉冲,伺服驱动器就控制伺服电机走多少。肯定是停止到你指定的位置。
楼主要求的缓停,可以根据现场调试情况,调节伺服驱动器参数的加减速,或者PLC程序里面设置加减速时间。
这个看你用的那种PLC
谢谢关注,我这个伺服驱动器虽然是工作在位置模式,但不是用于定位,而是用于追踪前面那个设备的速度,脉冲来源不是PLC,而是前面的设备电机尾部的编码器。现在的要求是在联动状态脱机,也就是在前面设备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也就是脉冲频率不变,但此时脱开联机状态,后面的设备会有很大的机械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设备是一条联动线,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面的设备电机尾部的编码器做为后部分的脉冲来源,用于两部分速度同步的依据。原来用的驱动器是台达AB系列的,因电气故障就换成A2系列的(CN1信号接口相同)。二者参数有较大差异,相应修改后,在模式转换上怎样也不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在不改变PLC的程序和操作手法的情况下,换驱动器只在驱动器上改变参数,力争达到原来的效果
台达Ab系列已经停产了,只能用A2系列代替了,可以用台达伺服编程软件,读取Ab伺服驱动器参数,然后根据读取参数,修改A2伺服驱动器参数
的确是AB系列停产导致的换驱动系统。并且用A2系列的最接近。参数已做相应的修改,但是动作效果就是和AB系列的动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这套系统为何要在两种模式下切换工作。既然是前端设备A的编码器脉冲输入给后面的伺服。那么直接走一个模式就好了。
直接走位置模式就行。前端设备A的编码器脉冲的频率就直接决定后面伺服的速度了。参数就只需要设置简单的几个参数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设定什么伺服加减速时间。
   当然,我这说法是基于你这些信息。

   我用伺服做位置控制一个设备,走A,B两个位置,要求是A,B两个位置是变量,同时行走的速度也是实时变化,即位置和速度同时在变化。随时启动随时停止,随时加速,随时减速,同时位置随时在变。这几个“随时”又同时发生。用的也是台达伺服。其实伺服就设定了几个参数而已:
一个是设为脉冲加方向的模式,一个是设置了一转多少个脉冲(当时设置的是2500P/R)。仅此而已。就可以实现上述要求。

 感谢刘工的指导!我这套设备,分前后两部分,能分别单独运行,正常工作状态是一起运行,也就是联机状态运行。但有时因工艺要求,在联机状态运行时,需要脱开联机状态。也就是在前面设备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让后面的设备暂停(伺服ON,转速度模式,预置速度是零,在停止状态,随时准备再次联机,联机即是由速度模式转为位置模式)。目标是怎样在脱机时后面的设备缓停!新换的A2伺服总是瞬停,造成很大的机械冲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指导!欢迎各位大侠继续给予帮助和支持!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确定原来的伺服是两种模式在切换吗?还是说原来就一直用的是速度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参数设置和原来的一样。最大限度的遵循原设计。除模式转换会造成机械冲击外,其余功能和性能和更换前相同。
联机状态是位置模式(PT),用于追踪前部分的速度;联机停止时是由位置模式转速度模式(PT-Sz,SPD0=0);单机状态是速度模式(S),由模拟量电位器自由调节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参数设置和原来的一样。最大限度的遵循原设计。除模式转换会造成机械冲击外,其余功能和性能和更换前相同。
联机状态是位置模式(PT),用于追踪前部分的速度;联机停止时是由位置模式转速度模式(PT-Sz,SPD0=0);单机状态是速度模式(S),由模拟量电位器自由调节速度。
具体描述一下,怎么个和原来不一样的,能具体描述一下,
哪里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李版主的指导。现在只存在一种问题,就是由联机状态的位置模式转为脱机状态的速度模式时,驱动器瞬停,导致机械部分撞击。
相同的参数设置,原AB系列驱动器没有撞击现象,换A2系列驱动器就有严重的撞击现象,也就是驱动器只会瞬停,而不会减速停止或自由停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李版主的指导。现在只存在一种问题,就是由联机状态的位置模式转为脱机状态的速度模式时,驱动器瞬停,导致机械部分撞击。
相同的参数设置,原AB系列驱动器没有撞击现象,换A2系列驱动器就有严重的撞击现象,也就是驱动器只会瞬停,而不会减速停止或自由停车。
修改一下伺服刚性,加大减速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李版主。我调整一下P1-08位置控制平滑常数、P2-00位置控制增益、P2-02位置控制前馈增益等参数试试效果!调整减速时间试过了不起作用,因为减速时间不适用于Pt模式。适用于Pr模式和速度模式。

网友D(2020-04-25):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应该是运行状态下模式切换引起紧急停车参数起作用了,手册上PT和PR模式下都有紧急停车参数,适当加大应该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