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编程问题

楼主(2020-02-14):
坏的确坏了,我还是按正规程序关电脑,说他不信,开机,硬盘灯不亮,电源灯不亮,非说我没按正常程序,关键不按正常程序为啥就损坏电脑,这个我想闹清楚,要说程序保存不当会丢程序有时候,坏电脑,实在没想通,所以就来问问大师们是不是有这回事。

网友A:
这个分明就是硬件故障吧,你软件不会影响的

网友B:
这玩意跟WINCC有啥关系,又不是自毁程序

网友C:
可能只是巧合。看看是否哪儿接触不良?

网友D:
。。。。。楼主可以起诉西家 ---- 把我的电脑烧了!

网友E:
没遇到过软件把电脑整死的,除非刷BIOS操作中途强制断电

网友F:
我们叫非法关机,是大忌,其实你可以尝试启动任务管理器进行软关机的(先结束强制程序进程再重启)。
你现在这个情况,连开机的硬件自检(满屏英文的那种)都通过不了?尝试大卸八块吹灰拔插内部的零部件或者板卡吧?

网友G:
先把主板插槽里的内存条、CP5611之类扩展卡拔出来,看看电脑电源能否正常启动。如果电源能启动,再查其他原因;要是电源挂了,一切都是徒劳

网友H:
老电脑吧,拆开了看看。与wincc无关。

网友I:
显然这个是要从硬件查起,硬件没有问题,再看系统,系统过去了,再说wincc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