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贴图】几年前拍摄的金刚石生产线部分图纸

楼主(2020-02-15):
一条金刚石生产线的部分图纸,几年前的。

网友A:
凹版印刷机,抛砖引玉吧,后续还有
手机上打的字这里不能显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手机版回复时,选择插图回复,然后上传图片或输入文字,才可以显示图文。顺序不能错哦

网友A:
对这个流程图解释一下吧
这个是目前在装饰片行业凹版印刷机比较规矩的流程,双烘箱结构,墙板85厚度,放卷和收卷都配置切刀,可以自动换卷,根据需求,可以配置自动张力,可以配置自动套版,可以电子轴或机械轴,电控根据需求搭建

网友C:
砂纸生产线?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理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