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关于单进单出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0-02-15):
手里有一台台钻,电机是220单相带电容电机,之前买了一个单进单出的变频器用来调速,装好后扭矩损失太厉害,除非满频率运行,否则用手都能抓停电机,我没有尝试拆电容的接线方法,退货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种电机想要实现变频器调速可以使用哪种变频器呢?
如果拆电容接线会不会好点,对电机有没有影响呢?
淘宝看到有几十块的单相电机调速器,类似于电扇用的那种,那种应该是变压达到调速的吧,不知道台钻电机能不能用?谢谢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A:
你应该买三相380V可以星接改变成角接电机的台钻,然后用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三相的变频器来调速……带电容的单相电机不合适用变频器调速度……

网友B:
同意1楼,既然要调速,有需要良好的调速性能,那还是采用三相电机更靠谱。

网友C:
几年前曾经改过包边机两项该三项,把电容去掉三根线直接三项输出,除换过一次变频器至今还在用,效果不错,不知用在台钻上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曾经改过包边机两项该三项,把电容去掉三根线直接三项输出,除换过一次变频器至今还在用,效果不错,不知用在台钻上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如果是三个绕组阻值一样去掉电容用变频器控制还可以的……

网友D:
电容去不的!启动绕组接入电容,靠调换接头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E:
台钻是用改变皮带轮的方式调速的,在顶部可以调皮带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回答,主要是不想换电机了,这个电机还是新的,不知道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具体怎么改呢?就是用矢量变频器单进单出的,然后用去电容的接线方法吗?我买过的那个单进单出的变频器说明书上面倒是有写两种接线方法,不过我没有常识去电容的接法,怕坏了电机,我不懂电机电容之类的知识,就是普通木工,麻烦老哥详细说一下怎么改吧,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方便呀,现在干活材质很多,需要经常调速

网友F:
可以用这种试试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5128788319&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C:
回复 楼主:
单进三出的,三根电机线直接接三相输出,你这个单相单出没办法实现。

网友G:
不换电机还按原来的用吧,通过皮带轮切换传动比,虽然麻烦点;

网友H:
不换电机的话可以用调压调速方式,好多那种调速器